视频有振动,续航才8分钟就报警3.6V 4822 KV690 1260桨

楼主(2013-04-13):
视频有振动,续航才8分钟就报警3.6V 4822 KV690 1260桨  ,DUPU 4S 5000MAH ,感觉振动没法消除,桨平衡也做好了的。 用1238桨续航14分钟,但晃动太大了,一点都不稳,1147桨今天再测下续航,稳定性好像比1238稍好点点。

视频链接:

网友:
消除不了是因为你没用APC桨

楼主:
APC的就真没振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C的就真没振动了吗,

我的APC1238就没有你震动大,很平顺。看了你的视频觉得震动已经很小了,还需要再减么?我的机器振动源是电机,所以要换电机了,4822很好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PC1238就没有你震动大,很平顺。

APC1238快速下降时稳吗?我换过几种1238的,下降时都很晃。

网友:
晃动是由于大桨转速降低,升力下降导致的,最好是降一点给点油门然后再重复,要不就是飞航线将油门升降舵往前推这样下降。NAZA垂直下降抖动是惯例,无一例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APC1238快速下降时稳吗?我换过几种1238的,下降时都很晃。

晃动是由于大桨转速降低,升力下降导致的,最好是降一点给点油门然后再重复,要不就是飞航线将油门升降舵往前推这样下降。NAZA垂直下降抖动是惯例,无一例外!

网友B:
3.6V 报警,单子够大啊!

网友:
我会喜欢用1238尼龙桨,一直不用碳桨的原因就是碳桨太硬,尼龙可以吸收部分震动,但是碳桨就硬邦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6V 报警,单子够大啊!

我是负载3.7报警就下来,下来有3.8左右。

楼主:
我的4822估计有一个有问题了,其它三个用手指旋转的时候,很明显有一格一格的阻尼感,另一个就感觉没那么明显,有点太顺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260桨下降非常稳的,1238油门40%都晃的厉害,1260油门30%了还是很平顺,垂直下降。稳稳当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260桨下降非常稳的,1238油门40%都晃的厉害,1260油门30%了还是很平顺,垂直下降。稳稳当当

高KV还是用桨角小一点的来得稳,效率高些,电机和电调也不会发热。你的1238是不是AP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负载3.7报警就下来,下来有3.8左右。

这样应该刚刚好吧! 3.8 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