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推荐个皮实点的70 3D机。

楼主(2013-04-13):
电机为双天5060 355KV,电池为6S 4000.固定翼新人。想要皮实点的。

楼主:
哦,要3D机,或者F3A机,不要上单翼练习机。

网友:
这配置…你以前飞700的吧?

网友A:
这个配置比较大呀,适合60-65英寸, 2.5KG左右的3D机。可以试试赢家模型的60寸 Slick 540 和金翼的60寸Sbach342. 不过固定翼新手的话,直接飞这两尺寸的3D机,会很容易损失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比较大呀,适合60-65英寸, 2.5KG左右的3D机。可以试试赢家模型的60寸 Slick 540 和金翼的60寸Sbac ...

谢谢,我留意一下 金翼的好像不太皮实。

网友A:
金翼的飞机我没飞过,只是看那架60寸Sbach有不少新颖的设计。飞过一架赢家的55寸木机,起落架是弱点,现在应该有所改进了。这两架都是木机,不好说皮实不皮实,反正都不能炸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翼的飞机我没飞过,只是看那架60寸Sbach有不少新颖的设计。飞过一架赢家的55寸木机,起落架是弱点,现在应 ...

我想要个玻纤机身的,就是降落水平不太好,有时候会降重点。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要个玻纤机身的,就是降落水平不太好,有时候会降重点。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玻纤机身的3D机,不管任何尺寸。3D机的设计都以减重为重点,似乎不可能做成玻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玻纤机身的3D机,不管任何尺寸。3D机的设计都以减重为重点,似乎不可能做成玻纤的。
...

哦,那有没有波纤的3A机呢?

网友A:
玻纤3A好像有,但也是玻纤与轻木混合的结构,而且不好找。 想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玻纤的飞机呢?玻纤不一定比轻木飞机结实,而且更不耐炸,最皮实的材料是E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纤3A好像有,但也是玻纤与轻木混合的结构,而且不好找。 想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玻纤的飞机呢?玻纤不一定比轻 ...

好吧。买了台彩虹388,明天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