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部355型材切割机门道在那

楼主(2013-04-13):
想买部质量好一点的355型材切割机下角铁,棒材之类的东西,请问买之时要注意些什么?在这里诚心向各位前辈取经

网友:
那种铝型材切割锯切割钢材没力

网友:
买分体电机,,,长把手按的切割机,,,电机要国标的,全铜线的,380付供电的劲大,,,220付供电的力小

网友:
最直接的就是看重量,分离式的。

网友A:
总之355MM的不给力,连槽钢都锯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355MM的不给力,连槽钢都锯不了.

不会吧在我这本地,好多电焊厂都是用355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在我这本地,好多电焊厂都是用355这种

那个传动带正好挡着压不下去

网友:
我D了个切割机,上400mm的切割片,很给力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903

网友:
还是买国际名牌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