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首飞,默认参数

楼主(2013-04-13):
?firsttime=50&x新装apm四轴,稳定性一般,不切模式的情况下一直是x轴飞行,切任何一个模式后就变成十字飞行了,除非电机上锁再解锁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四个浆的就是稳呀。。。

网友A:
现在玩意真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太稳了,就失去了操控的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玩意真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太稳了,就失去了操控的乐趣了。

恩,四轴就是航拍,毕竟稳定,还真是没有别的什么乐趣,不如固定翼和直机刺激

网友:
apm2.5.2飞8轴,6h  gps稳的一踏糊涂!建议你重刷固件。磁偏角设置对了吗?慢慢调pid。完全可以秒杀naza。

网友:
真稳,是不是把450也换个apm

网友:
楼主,我也是默认参数,手动稳定模式没问题,切换回家模式就失控,怎么回事啊?不懂。。。。

网友:
哈哈哈,秒哪吒,,,,悟空不服,,,,

网友(2013-07-31):
很好,,请问:能把你的

param 参数文件 发上来么 !?学习。

网友(2013-12-15):
把切换飞行状态前面的 ‘简单模式’对钩取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