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呀

楼主(2013-04-13):
克瑞斯 se 2.0 刷固件2.2 2.1 ACC 自稳gui界面没有了 刷了很多次依然没有 而且所以实时图线为0 无方向指示无roll pach 指示 固定为0 不论如何移动
气压计0米开始不是本地海拔了怎么回事?

网友A:
刷机后 重新校准 加速计、陀螺仪、磁感应器了么?

网友:
电源上了没有

网友B:
config.h中选 #define HK_MultiWii_SE_V2  // Hobbyking board with MPU6050 + HMC5883L + BMP085
下面的传感器全部都不用选,刷完重新校准 加速计、陀螺仪、磁感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fig.h中选 #define HK_MultiWii_SE_V2  // Hobbyking board with MPU6050 + HMC5883L + BMP085
下面的传 ...

mpu6050有问题吗? 我开了HK 关了传感器上传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后 重新校准 加速计、陀螺仪、磁感应器了么?

电脑点 校准ACC MAG都 都无反映I2Cerro数值 -30000—30000循环递增 哪里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mpu6050有问题吗? 我开了HK 关了传感器上传报错

给你看下我的传感器部分,只启用了红色部分。/**************************************************************************************/
  /*****************          boards and sensor definitions            ******************/
  /**************************************************************************************/

    /***************************    Combined IMU Boards    ********************************/
      /* if you use a specific sensor board:
         please submit any correction to this list.
           Note from Alex: I only own some boards, for other boards, I'm not sure, the info was gathered via rc forums, be cautious */
      //#define FFIMUv1         // first 9DOF+baro board from Jussi, with HMC5843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FIMUv2         // second version of 9DOF+baro board from Jussi, with HMC5883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REEIMUv1       // v0.1 & v0.2 & v0.3 version of 9DOF board from Fabio
      //#define FREEIMUv03      // FreeIMU v0.3 and v0.3.1
      //#define FREEIMUv035     // FreeIMU v0.3.5 no baro
      //#define FREEIMUv035_MS  // FreeIMU v0.3.5_MS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REEIMUv035_BMP // FreeIMU v0.3.5_BMP
      //#define FREEIMUv04      // FreeIMU v0.4 with MPU6050, HMC5883L, MS561101BA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FREEIMUv043     // same as FREEIMUv04 with final MPU6050 (with the right ACC scale)
      //#define NANOWII         // the smallest multiwii FC based on MPU6050 + pro micro based proc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PIPO            // 9DOF board from erazz
      //#define QUADRINO        // full FC board 9DOF+baro board from witespy  with BMP085 baro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QUADRINO_ZOOM   // full FC board 9DOF+baro board from witespy  second edition
      //#define QUADRINO_ZOOM_MS// full FC board 9DOF+baro board from witespy  second edition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ALLINONE        // full FC board or standalone 9DOF+baro board from CSG_EU
      //#define AEROQUADSHIELDv2
      //#define ATAVRSBIN1      // Atmel 9DOF (Contribution by EOSBandi). requires 3.3V power.
      //#define SIRIUS          // Sirius Navigator IMU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SIRIUSGPS       // Sirius Navigator IMU  using external MAG on GPS board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SIRIUS600       // Sirius Navigator IMU  using the WMP for the gyro
      //#define SIRIUS_AIR      // Sirius Navigator IMU 6050 32U4 from MultiWiiCopter.com
      //#define SIRIUS_AIR_GPS  // Sirius Navigator IMU 6050 32U4 from MultiWiiCopter.com with GPS/MAG remote located
      //#define MINIWII         // Jussi's MiniWii Flight Controller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MICROWII        // MicroWii 10DOF with ATmega32u4, MPU6050, HMC5883L, MS561101BA from http://flyduino.net/
      //#define CITRUSv2_1      // CITRUS from qcrc.ca
      //#define CHERRY6DOFv1_0
      //#define DROTEK_10DOF    // Drotek 10DOF with ITG3200, BMA180, HMC5883, BMP085, w or w/o LLC
      //#define DROTEK_10DOF_MS // Drotek 10DOF with ITG3200, BMA180, HMC5883, MS5611, LLC
      //#define DROTEK_6DOFv2   // Drotek 6DOF v2
      //#define DROTEK_6DOF_MPU // Drotek 6DOF with MPU6050
      //#define DROTEK_10DOF_MPU//
      //#define MONGOOSE1_0     // mongoose 1.0    http://store.ckdevices.com/
      //#define CRIUS_LITE      // Crius MultiWii Lite
      //#define CRIUS_SE        // Crius MultiWii SE
      //#define OPENLRSv2MULTI  // OpenLRS v2 Multi Rc Receiver board including ITG3205 and ADXL345
      //#define BOARD_PROTO_1   // with MPU6050 + HMC5883L + MS baro
      //#define BOARD_PROTO_2   // with MPU6050 + slave  MAG3110 + MS baro
      //#define GY_80           // Chinese 10 DOF with  L3G4200D ADXL345 HMC5883L BMP085, LLC
      //#define GY_85           // Chinese 9 DOF with  ITG3205 ADXL345 HMC5883L LLC
      //#define GY_86           // Chinese 10 DOF with  MPU6050 HMC5883L MS5611, LLC
      //#define GY_521          // Chinese 6  DOF with  MPU6050, LLC
      //#define INNOVWORKS_10DOF // with ITG3200, BMA180, HMC5883, BMP085 available here http://www.diymulticopter.com
      //#define INNOVWORKS_6DOF // with ITG3200, BMA180 available here http://www.diymulticopter.com
      //#define MultiWiiMega    // MEGA + MPU6050+HMC5883L+MS5611 available here http://www.diymulticopter.com
      //#define PROTO_DIY       // 10DOF mega board
      //#define IOI_MINI_MULTIWII// www.bambucopter.com
      //#define Bobs_6DOF_V1     // BobsQuads 6DOF V1 with ITG3200 & BMA180
      //#define Bobs_9DOF_V1     // BobsQuads 9DOF V1 with ITG3200, BMA180 & HMC5883L
      //#define Bobs_10DOF_BMP_V1 // BobsQuads 10DOF V1 with ITG3200, BMA180, HMC5883L & BMP180 - BMP180 is software compatible with BMP085
      //#define FLYDUINO_MPU
      //#define CRIUS_AIO_PRO_V1
      //#define DESQUARED6DOFV2GO  // DEsquared V2 with ITG3200 only
      //#define DESQUARED6DOFV4    // DEsquared V4 with MPU6050
      //#define LADYBIRD
      //#define MEGAWAP_V2_STD     // available here: http://www.multircshop.com                    <- confirmed by Alex
      //#define MEGAWAP_V2_ADV
      #define HK_MultiWii_SE_V2  // Hobbyking board with MPU6050 + HMC5883L + BMP085
      //#define HK_MultiWii_328P   // Also labeled "Hobbybro" on the back.  ITG3205 + BMA180 + BMP085 + NMC5583L + DSM2 Connector (Spektrum Satellite)
      //#define RCNet_FC           // RCNet FC with MPU6050 and MS561101BA  http://www.rcnet.com
      //#define RCNet_FC_GPS       // RCNet FC with MPU6050 + MS561101BA + HMC5883L + UBLOX GPS http://www.rcnet.com
      //#define FLYDU_ULTRA        // MEGA+10DOF+MT3339 FC

    /***************************    independent sensors    ********************************/
      /* leave it commented if you already checked a specific board above */
      /* I2C gyroscope */
      //#define WMP
      //#define ITG3200
      //#define L3G4200D
      //#define MPU6050       //combo + ACC

      /* I2C accelerometer */
      //#define NUNCHUCK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nunckuk connected to a WMP
      //#define MMA7455
      //#define ADXL345
      //#define BMA020
      //#define BMA180
      //#define NUNCHACK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nunckuk as a standalone I2C ACC without WMP
      //#define LIS3LV02
      //#define LSM303DLx_ACC
      //#define MMA8451Q

      /* I2C barometer */
      //#define BMP085
      //#define MS561101BA

      /* I2C magnetometer */
      //#define HMC5843
      //#define HMC5883
      //#define AK8975
      //#define MAG3110

      /* Sonar */ // for visualization purpose currently - no control code behind
      //#define SRF02 // use the Devantech SRF i2c sensors
      //#define SRF08
      //#define SRF10
      //#define SRF23

      /* ADC accelerometer */ // for 5DOF from sparkfun, uses analog PIN A1/A2/A3
      //#define ADCACC

      /* enforce your individual sensor orientation - even overrides board specific defaults */
      //#define FORCE_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define FORCE_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FORCE_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 Board orientation shift */
      /* If you have frame designed only for + mode and you cannot rotate FC phisycally for flying in X mode (or vice versa)
       * you can use one of of this options for virtual sensors rotation by 45 deegres, then set type of multicopter according to flight mode.
       * Check motors order and directions of motors rotation for matching with new front point!  Uncomment only one option! */
      //#define SENSORS_TILT_45DEG_RIGHT        // rotate the FRONT 45 degres clockwise
      //#define SENSORS_TILT_45DEG_LEFT         // rotate the FRONT 45 degres counterclockw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下我的传感器部分,只启用了红色部分。/******************************************************* ...

谢谢 解决了 就是气压计还是负海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解决了 就是气压计还是负海拔

那个无所谓吧,只计算变化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