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飛行 最怕 好奇的父母帶幼兒

楼主(2013-04-13):
外出飛行最怕好奇的父母帶幼兒.
  今早外出空拍.一年輕爸爸 帶一幼幼班的小女生 在旁觀看
年輕爸爸提問, 基於推廣飛行聊了幾句.小女生出怪手,動了放置一旁的遙控器..
嚇...當時六軸尚未上電...只說了句:妹妹..不可以動 會電到. 心想不要太小氣.且大疆飛控是需解鎖,油門才會啟動.
就不以為意...這是錯誤的開始..
....最後一顆電池...上電中..突然六個槳轉動了起來.下意識向下壓下機身.槳似乎打到東西.....年輕爸爸之前飛過..立即切下油門....還好小孩沒事..壞了兩支APC 4葉接收被砍斷.鋁合金銀幕遮陽板刮傷....
年輕爸爸說要賠..
小孩沒事就好....不用了...

....她怎麼歪打正著的解了鎖......
之前看同好斥責小朋友..還心想..太兇了吧...
大大們 小心....怪手....

网友:
他们在我就不飞,大死也不飞.

网友:
要小心喔~~~

楼主:
謝謝大大們提醒..真的要嚴守飛行規範.
"閒人勿近.上電清場"

网友:
车载4个隔离墩~拉上黄线,再竖块牌子—禁止拍照

网友A:
遇到围观,如果还未起飞,就先不起飞,接电后等着,一般那些人等了一两分钟都看不到起飞,就会自行散去。还是不走的话,继续等。

网友B:
今天天好,去公园玩...全是人...全是围观的,谁说等一两分钟就自行散去????我从9点等到了12点才散去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天好,去公园玩...全是人...全是围观的,谁说等一两分钟就自行散去????我从9点等到了12点才散去啊啊啊啊啊 ...

哈哈哈..........................

网友C:
建议大僵解鎖改成.上,上,下,下,左,右,左,右,A,B, sta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大僵解鎖改成.上,上,下,下,左,右,左,右,A,B, start..

任天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遇到围观,如果还未起飞,就先不起飞,接电后等着,一般那些人等了一两分钟都看不到起飞,就会自行散去。还 ...

有一次我去一个村子上拍渔船,开三角架挂屏幕,又弄相机,还充了一颗图传电,弄了差不多半小时。。。结果。。围观的一个没走   反而越围越多。。。

只能硬着头皮飞起来,  就飞30多米悬停拍照, 飞了10几分钟,降落后, 都走得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天好,去公园玩...全是人...全是围观的,谁说等一两分钟就自行散去????我从9点等到了12点才散去啊啊啊啊啊 ...

不散,那就收拾东西去别的地方飞,绝不在无关人士围观的情况下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次我去一个村子上拍渔船,开三角架挂屏幕,又弄相机,还充了一颗图传电,弄了差不多半小时。。。结果 ...

不散,那就收拾东西去别的地方飞,绝不在无关人士围观的情况下起飞。

网友E:
那个年轻爸爸飞过,那小孩肯定记住了,小孩子记忆力很强的。遥控器上开关多,很吸引小孩的,要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年轻爸爸飞过,那小孩肯定记住了,小孩子记忆力很强的。遥控器上开关多,很吸引小孩的,要特别注意。

是阿現在的孩子特聰明.
不知道大疆飛控,針對油門.可否像直升機般設個HOLD, 來鎖油門桿.
請假行僧大大 解答一下

网友F:
有人就不起飞。

网友:
搞个输入密码解锁。。或者人脸识别解锁。。。。。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阿現在的孩子特聰明.
不知道大疆飛控,針對油門.可否像直升機般設個HOLD, 來鎖油門桿.
請假行 ...

实在不行或许用遥控器混控关掉油门,增加一层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