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调无缘无故烧了

楼主(2013-04-13):
今天灰俺的爱机亚拓450plus用的亚托原厂35A的电调,飞到还有一点电的时候动力输出不稳定。后来,螺旋桨忽然减速(是慢慢的减)飞机也降了高度,油门杆提上去,转速还是那么小(稍稍快了一点点吧)最后把油门杆提到了60%,转速还是没变,但是螺距提上来了,飞机以极低的转速很高的螺距在20厘米高的地方晃悠,这时,我估计是电调的问题,降落的时候一阵妖风袭来,马达还没完全停止工作就倒了地,检查了一下机身后,插了一块新电,电调竟然不唱歌了!马达不转了,但是舵机什么的都好使,马达没问题,应该是电调控制马达的地方烧了,不能无缘无故地烧了啊!以前有次小炸,一点损失都没有。亚托电调质量这么差吗?!顺便说一下,电池有电,没过放,而且一前飞到那个电量时动力还很足,我设了时间,也没报警

楼主:
以前飞的时候好像有过一次动力输出不稳定的情况,但是很轻微,我也就没放在心上

网友:
自占沙发。。不带的。。。。。
。。好吧。。。。。。顶完再看

网友A:
飞机都开始减动力了,你还不降落,这个怪你自己!带着动力砸到地上,大桨堵转,你要是没切HOLD,啥电调都得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都开始减动力了,你还不降落,这个怪你自己!带着动力砸到地上,大桨堵转,你要是没切HOLD,啥电调都得 ...

不是没电,还有电,大约30%

楼主:
减动力是因为那时电调输出的动力有问题了,可能是那里已经烧了,但是没完全烧坏,最后才全烧掉了

网友:
我来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没电,还有电,大约30%

那时动力已经非常小,转速非常低油门推了60%都没增加,只增加了螺距,拜托你好好看看文章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都开始减动力了,你还不降落,这个怪你自己!带着动力砸到地上,大桨堵转,你要是没切HOLD,啥电调都得 ...

那时动力已经非常小,转速非常低油门推了60%都没增加,只增加了螺距,拜托你好好看看文章好不好

网友B:
电调有电压保护,估计你飞得时间太长,电调电压保护默认是逐渐降低功率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动力是因为那时电调输出的动力有问题了,可能是那里已经烧了,但是没完全烧坏,最后才全烧掉了

你看看你电调设置,一般快没电的时候都会减功率提醒,这个时候就该降落了,你还推油门干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有电压保护,估计你飞得时间太长,电调电压保护默认是逐渐降低功率输出,,,,

不是,输出很不稳定,时好时坏,以前玩过放时是慢慢降落推油门没反应,这次是保持一个很低的转速,推油门,转速不变还是那么低,螺距正常变,估计是电调的动力输出有问题了

网友:
今天灰俺的爱机亚拓450plus用的亚托原厂35A的电调,飞到还有一点电的时候动力输出不稳定。后来,螺旋桨忽然减速(是慢慢的减)飞机也降了高度,油门杆提上去,转速还是那么小(稍稍快了一点点吧)最后把油门杆提到了60%,转速还是没变,但是螺距提上来了,飞机以极低的转速很高的螺距在20厘米高的地方晃悠,这时,我估计是电调的问题

从这段描述来看,电池已经没有电了,这样电池会过放的

网友:
30%的电量,估计你是降落后看电压的吧,那个没用,有负载是电压会下降

楼主:
可是电调后来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电调设置,一般快没电的时候都会减功率提醒,这个时候就该降落了,你还推油门干啥啊?

我遇到过没动力时减动力,是很顺滑慢慢的减的,这次是见到一个转速时不减了,转速非常低,推油门没反应,只变了螺距,转速没提高,我确信当时肯定还有电,我设了时间,还没有报警呢!

网友C:
莫怕,小不点,帮顶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怕,小不点,帮顶的路过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电,还有电,大约30%

节哀顺变。。
http://www.tudou.com/v/FQsTUTu3cZ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