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首飞,默认参数

楼主(2013-04-13):
新装apm四轴,稳定性一般,不切模式的情况下一直是x轴飞行,切任何一个模式后就变成十字飞行了,除非电机上锁再解锁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稳定性, very good

网友A:
我的现在也没调好,飞的时候回突然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现在也没调好,飞的时候回突然抽一下

我的到没有抽,就是X轴和+轴模式乱跳,搞不懂,也不知道那个调参软件里面有个“简单模式”具体是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到没有抽,就是X轴和+轴模式乱跳,搞不懂,也不知道那个调参软件里面有个“简单模式”具体是什么作用 ...

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起飞就记录方向,不管机头朝向,如果起飞飞机是朝南,你推杆飞机始终朝南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模式就是无头模式~,起飞就记录方向,不管机头朝向,如果起飞飞机是朝南,你推杆飞机始终朝南飞.

简单模式那几个勾是勾上的,如果上电,解锁,飞行,不切模式的话会一直是X轴飞行,但一切模式,再切回来就会变成+轴,我回去把那几个勾去掉再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