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着七彩云来的不一定是猴子superX也踩七彩云

楼主(2013-04-13):
(无正文)

网友:
不错,很喜欢楼主如此整洁的布线。但是感觉IMU放置太高了。

网友:
电机什么原因出问题  我原来也因为电机不行炸过机

网友A:
你的IMU 放的实在是高。。很容易翻的。。。可以吧IMU放在机体里。上层板或机体下,但不能放在架子上。容易造成控制回路自震 失去平衡。。。。

网友B:
天空怎么回事???

网友:
惨炸啊!老X650配件不好找了吧~~~
IMU不应放在那么高的位置,低一点靠近中心所在平面才好

网友:
什么原因  等解释

网友:
把LOG文件发给厂家,可以帮分析原因,黑匣子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不过,真心不想让黑匣子派上用场,但是没有黑匣子,出了问题,无法分析,又要打嘴仗了。所以。。。还是确认了问题在说。。。。
求真相~~~~

网友:
不知道 视频稳不稳

网友C:
楼主你飞控下面的BEC在什么地方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空怎么回事???

自然景观,七彩云,第一次见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飞控下面的BEC在什么地方买的

不是bec呀,是电调,你要不要?我卖给你,虽炸机但完好~

网友:
生得伟大,死的光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bec呀,是电调,你要不要?我卖给你,虽炸机但完好~

你告诉我在那里买的 jiu hao l
是不是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MU 放的实在是高。。很容易翻的。。。可以吧IMU放在机体里。上层板或机体下,但不能放在架子上。容易造 ...

不是高的问题,之前3P的时候,imu里集成了电子罗盘,我机架中心是四合一电调,干扰太大,放高反而更好飞。也不会很容易翻。

3P 的IMU集成电子罗盘就是个错误,所以当时表现都 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告诉我在那里买的 jiu hao l
是不是飞越的?

嗯 ,XA原厂四合一电调,现已停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高的问题,之前3P的时候,imu里集成了电子罗盘,我机架中心是四合一电调,干扰太大,放高反而更好飞。 ...

高不高不是你所说的 。      IMU 设计时 是放在重心的。。或与重心一个平面。。。已取得最小的位移干扰。越高的话震动越剧烈 位移 和角度变化愈大。加上你输入的位置定位的数值不会准确的, (你没有办法测的准确的重心平面)。 这样导致IMU修正时 很可能会造成自激振荡。。造成翻机。

我是说你放那么高 有风险。不是说是这次的问题原因。。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太阳风暴,好漂亮.

网友:
你的楼房盖得太高了这不翻了吧

网友:
炸的稀烂

网友D:
原因已经确认:天地飞7失控。
下面简述一下关键的线索和过程,省略了飞行中正常的电池电压等情况。
1. 昨晚对飞行记录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约90米高空时:
    a. 油门突然从71%变成0,飞控认为已经停机并停止了LOG的记录。
    b. 横滚、俯仰、旋转也变成0(飞控将信号解释为正负值,0相当于50%,即摇杆松开的状态)
    c. 飞行模式从3变成2. 也就是从GPS姿态变成中间的姿态模式。
    d. 安全模式没有触发。沟通后,LZ确实没有设置遥控器失控保护。
    e. 感度输入从-115变成-4,也相当于归中(50%)。
   由此我们初步判断为遥控器失控。为了验证,联系LZ在地面在所有设置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关控试验,然后再次对LOG进行对比。
2. 试验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一条记录,关控后:
    a. 油门变成0.
    b. 飞行模式开关从GPS姿态变成姿态模式。
    c. 横滚、俯仰、旋转从较小的值(1%~2%杆量,可能是遥控器跳动)也变成0。
   关控试验数据与空中停机的数据一致,因此可以确诊为遥控失控。

下面是给SUPERX用户的关于失控保护的建议:
1. 如果您的遥控器有失控保护功能,建议将安全开关设置好。这样至少在失控时还可能有救机的机会。
2. 通常只设置安全开关即可,飞控会接管所有的飞行控制。保险起见,可以将油门设置为保持,横滚、俯仰和旋转可以设置为50%(中点)。
3. 设置好失控保护之后,在地面进行关控测试,LED双闪红灯(安全模式开启)表示已经设置正确。
4. 具体的失控后的自驾行为,与软件中的安全设置有关,可选自动返航或原地悬停待命(等待遥控信号恢复)等。在安全模式下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夺回控制权。具体请参阅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因已经确认:天地飞7失控。
下面简述一下关键的线索和过程,省略了飞行中正常的电池电压等情况。
1. 昨 ...

有黑匣子就是好。

网友:
看到了我做的改装底板了

网友:
知道原因了就好

网友:
炸的惨,惨烈

网友:
这都是宝贵的经验呀

网友:
知道原因了就好,XA
模友们注意就是了

网友:
经验需要不断的积累,感谢给我们提供宝贵经验的兄弟.

网友:
中间的biu图很有喜感

网友:
看到LZ这个问题”一只电机失去动力后,直接自由落体。”,在看到LZ用的是XA四合一电调,飞-S时候就用这个电调,飞了几块电板后就出现LZ发生过的情况,RE飞控试过这个电调也有同样的问题出现过,换双P时候电调发回XA检测过,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发回来就没敢在用这个电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因已经确认:天地飞7失控。
下面简述一下关键的线索和过程,省略了飞行中正常的电池电压等情况。
1. 昨 ...

网友:
.........直接碎掉了。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