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果冻神奇消失!

楼主(2013-04-13):
超级果冻一直困扰我,用有很多的办法,包括调节桨平衡、加减震球、加橡皮筋等等,有点改善但果冻还是相当厉害。

今天风大,还是拿出我的450折叠四轴出来,飞了三块电,回来看狗3视频,超级果冻居然神奇消失了!

自查原因……风大肯定不是理由,最大可能就是,我把狗3的视频从1080/24改为了1080/60,很奇怪码流并没有增大(还是30Mbps左右),超级果冻真的没有了。

请教下大家,真的跟这个有关么?

网友A:
帧数大,确实能消除一些果冻,但是不知道楼主的超级果冻有多大

网友:
怎么设置呢

网友:
喜之郎吃多了而已 楼主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B:
我把狗3的视频从1080/24改为了1080/60

真的还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帧数大,确实能消除一些果冻,但是不知道楼主的超级果冻有多大

原来的超级大,基本都不能用。提高帧频是不是快门也会相应提高?或者刚好避开了机器的共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把狗3的视频从1080/24改为了1080/60

真的还是假的?

是啊,把帧频从每秒24改成了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超级大,基本都不能用。提高帧频是不是快门也会相应提高?或者刚好避开了机器的共振频率?

跟快门没什么关系……

网友:
正常的,提高帧速是有防抖的作用,但是当你共振频率改变时还是会有明显变化的,比如加速减速的变化共振频率就不一样

网友:
GO3快门是自动的,天机好光线充足的时候,快门太高果冻就容易看到,给GO3加个灰片降低光线就可以控制快门不要太高,果冻就没了。

网友:
提高到60是有效果的。

网友C(2013-06-26):
好吧,什么是超级果冻??

网友:
当然有关系。提高帧速,两帧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看着也就比较顺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什么是超级果冻??

就是比喜之郎CC大的多的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