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13-04-13):
昨天花30块钱买了个没口的台钳子。这个口用什么材料做啊,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也有个钳子没.....

网友:
反正要够硬 才行

网友A:
找一段重卡的弹簧钢板就可以,反正是要硬,但自己做要找自己能加工的。

网友B:
就用45钢做个不行吗?这个没卖的吗?

网友C:
有卖这种钳口铁的,但不一定能配上上面的螺丝

网友D:
线切割两钳口100元,干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段重卡的弹簧钢板就可以,反正是要硬,但自己做要找自己能加工的。

是工作板吗,怎么打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切割两钳口100元,干不干?

算了吧,不如再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卖这种钳口铁的,但不一定能配上上面的螺丝

哦。应该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45钢做个不行吗?这个没卖的吗?

45钢厂里有,就是不知道硬度行不行啊

楼主:
大家说用键做行吗

网友:
不用很硬,我的烂台虎钳钳口铁好像A3板

网友:
只要是个钢件就行了,也没有规定非得用什么材料来做才能用。太硬的材料也不太好,容易指把零件压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45钢厂里有,就是不知道硬度行不行啊

很硬了我感觉,热处理一下!

网友:
楼主台钳口最好是软一点的材料 这样夹东西放心 一不容易打滑 二对工件来说不容易夹花

网友:
我就是用键条做的,20左右的键条,钻好安装孔后烧红扔水里可能会硬一些,这个也没要求多硬的,太硬反而在敲打时候断裂和夹伤工件,我的夹着12MM厚的钢板折直角,大锤大锤的打的,不心疼,垫着打东西打到那个砧都裂开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今天用键做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