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viking123关于mach3软件设置与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3-04-13):
第8灯针对25针的第11脚,一般用在“限位”,如果设置不对或者由于电脑“并口的问题也会造成电机不转的问题,首先你可以在软件的”诊断“面检查”限位“黄灯是否亮起,如亮软件就可能认为是已经”限位“了这时电机是不会转的,你可以在”输入信号“把11脚的暂时不够”用叉“试试,是否可以解除”限位“,如还不行再与我联系。

网友:
多谢指点,问题解决

网友A(2013-12-24):
您好!您刚做雕刻机的时候,我跟您要过图纸。到现在我才开始做,我选的是铝型材,剩下的都参考您的配置。我现在出现个问题,又来麻烦您了,我的雕刻机步进电机驱动电源用笔记本电脑电源19.6v4.1a,然后运行mach3步进电机锁住不动,然后软件检测中输出1始终红色一闪一闪的。电脑是win732bit,mach3驱动上有个问号但不是黄色的属性中显示设备运行正常。请问是哪出问题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刚做雕刻机的时候,我跟您要过图纸。到现在我才开始做,我选的是铝型材,剩下的都参考您的配置 ...

1.初次试机,请用台机,不要用笔记本

2.什么版本的MACH3,2点几的版本,官方推荐是XP系统

3.出问题后先老老实实找一台低一点档次的台机,安装xp系统

4.其实3点几版本的MACH3与2点几版本的没有多大的区别

5.win7系统我没有用过,我只有p4低档次的台机,XP系统没做任何优化,也不在电脑里关闭什么的(因为我也不会),但是我可以一面开着MACH3软件雕着东西,一面上qq,一面上网与大家交流,不要问我是什么电脑,是小辈们不要的电脑凑起来的。

网友(2018-11-19):
学习中,这帖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