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巨无霸6轴的 电机接飞控方法!!在线等待

楼主(2013-04-13):
求这个巨无霸6轴的 电机 接电调 接飞控方法!!在线等待
求这个巨无霸6轴的 电机 接电调 接飞控方法!!在线等待
求这个巨无霸6轴的 电机 接电调 接飞控方法!!在线等待
求这个巨无霸6轴的 电机 接电调 接飞控方法!!在线等待

求这个巨无霸6轴的 电机 接电调 接飞控方法!!在线等待

网友A:
每个轴 外面三个电机 并联到电调 最后六个电调插飞控

网友:
不知道炸了是啥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轴 外面三个电机 并联到电调 最后六个电调插飞控

两个以上电机共用一个电调,启动时候容易相互干扰,导致启动性能变差,空中如果停转怕是更惨呸呸呸乌鸦嘴
我的想法是每个轴上面的每个电机单独使用一个电调,三个电调的信号线并联插到飞控上

网友:
这是零度的产品啊

网友:
牛机,真霸气。

网友:
外面三个电机的转向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很简单啊,把每个轴上面三个电机的电调并联了,当作一个普通的六轴接就行了。

网友:
第一次见  表示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以上电机共用一个电调,启动时候容易相互干扰,导致启动性能变差,空中如果停转怕是更惨呸呸 ...

有道理

网友:
这东西我见过,用的是WK-M飞控。每个轴用一个电池,共装6个动力电池,飞行时间一般。喷农药的,就是作秀给领 导看的!

网友C:
看不明白这么多电机并联的意义所在,感觉单个电机的6轴更稳定,效率也高。

网友:
霸气外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轴 外面三个电机 并联到电调 最后六个电调插飞控

正解,其实跟普通六轴一样的接法,只是把每个组的三个电机并联一下。

网友:
感觉是每三个电调的信号线并在一起 最后出来六个 接飞控

网友:
这个是真的要顶一下,新人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轴 外面三个电机 并联到电调 最后六个电调插飞控

你去看看老外的16轴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这么多电机并联的意义所在,感觉单个电机的6轴更稳定,效率也高。

在直接利用现有飞控的前提下 载重上去了,而且电机电调出问题导致炸鸡的概率降低到原来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