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电主轴能雕钢吗?

楼主(2013-04-13):
今天在厂里找到个新电主轴0.75KW的,想问问高手门这个电主轴能雕钢吗?
这个电主轴该上什么夹头?
轴径¢14  外径¢62       长195mm
3JGD-62/0.75                   0.75KW
200V          2.0A          400-600HZ
2极                24000-40000r/min

网友A:
没问题的,,就是高速费刀。。

网友B:
注意刀具选择,切削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就是高速费刀。。

用变频器调慢可以解决费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刀具选择,切削参数。

有什么刀具比较好用的!请教一下!

网友C:
看似不是雕刻机主轴,没有装夹头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就是高速费刀。。

上什么夹头比较好?能给个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不是雕刻机主轴,没有装夹头的螺纹。

我们的工厂用这个电主轴上金钢沙轮磨产品的!上什么夹头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变频器调慢可以解决费刀吗?

高速电机调慢就没力气了。。。

最常见的是装ER夹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工厂用这个电主轴上金钢沙轮磨产品的!上什么夹头比较好?

嗯。我看也象是磨床主轴。用作雕刻机转速太高了吧,关键是夹头怎么装到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似不是雕刻机主轴,没有装夹头的螺纹。

轴里有M6螺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电机调慢就没力气了。。。

最常见的是装ER夹头。。

明白那我上某宝找找ER夹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那我上某宝找找ER夹头。谢谢!

不客气,,,我没装过ER夹头,,所以不是很清楚。。

具体问卖家把。。

应该是能搞定的,,因为很多人随便搞个电机就装个夹头当主轴用。。。

高速有高速的好处,,,全程喷奶冷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看也象是磨床主轴。用作雕刻机转速太高了吧,关键是夹头怎么装到轴上去

这种ER夹头可以吗?不知道的有没有直径14的。

楼主:
还有这种也可以夹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没装过ER夹头,,所以不是很清楚。。

具体问卖家把。。

这种可以,有螺丝锁的

网友D:
老式精雕机夹头  现在市场上很少了   是个弹簧夹底部带M6的丝的     淘宝有卖的  D5 D6  D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式精雕机夹头  现在市场上很少了   是个弹簧夹底部带M6的丝的     淘宝有卖的  D5 D6  D8

在找,不知道有没有14的!

网友D:
你那个是个锥度孔   内孔最大5mm   因为夹头底部螺纹才6mm   最大5mm不到     一个夹头60   买几个夹头就可以去买个新主轴了   所以说极不划算的

而且千万不要上ER延长筒夹    因为ER接头都是热安装的,一旦上去很难搞下来  你到时候轴承坏了要拆下来换  就麻烦大了   如果装了筒夹的话  基本就是个一次性的主轴了

网友E:
定做应该有。er16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个锥度孔   内孔最大5mm   因为夹头底部螺纹才6mm   最大5mm不到     一个夹头60   买几个夹头就可 ...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个锥度孔   内孔最大5mm   因为夹头底部螺纹才6mm   最大5mm不到     一个夹头60   买几个夹头就可 ...

那有就等于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做应该有。er16问问。

那里有定做?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就等于没有了

那么好配夹头的话  估计也不会呆在仓库里等你来发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没装过ER夹头,,所以不是很清楚。。

具体问卖家把。。

你的小雕用什么主轴的?能推荐个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好配夹头的话  估计也不会呆在仓库里等你来发掘了

仓库是我管理的,想要什么到有。车间要用我才拿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小雕用什么主轴的?能推荐个连接吗?

就是淘宝上那种便宜的水冷电主轴,五百多块钱的。。

也是高速的。。外观跟你这个差不多,,只不过头子上有个ER11的夹头。。

网友F:
卖我一个,然后在加点钱买个1.5kw的电主轴。0.75干铁活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淘宝上那种便宜的水冷电主轴,五百多块钱的。。

也是高速的。。外观跟你这个差不多,,只不过头子 ...

改天拆开看看能否换个加长杆

网友F:
我雕木头,0.75足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卖我一个,然后在加点钱买个1.5kw的电主轴。0.75干铁活功率小。

你多少钱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天拆开看看能否换个加长杆

建议别拆了。。

搜搜这玩意市值多少。。。卖了。。

然后在买电主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仓库是我管理的,想要什么到有。车间要用我才拿出来的。

是上这个地    内孔专用    我搜了很久  压根就收不到  你去淘宝买新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上这个地    内孔专用    我搜了很久  压根就收不到  你去淘宝买新的算了

这个电主轴是我们工厂定做的!1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别拆了。。

搜搜这玩意市值多少。。。卖了。。

不知道卖给谁!
你有朋友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卖给谁!
你有朋友要吗?

没有哦。。。我不是这行业的。。

淘宝网是万能的,,挂上去就行了。只要在同类产品里价格有优势,很快就卖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哦。。。我不是这行业的。。

淘宝网是万能的,,挂上去就行了。只要在同类产品里价格有优势,很快 ...

我连怎样挂到不知道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连怎样挂到不知道呢!

这年头还有不会用淘宝的啊。。。

这个算是时代脱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主轴是我们工厂定做的!1200元

你要是能很便宜搞到这种夹头  别忘了转我一个两个3.175孔径的用用   我跟你一样有个这样的主轴   找了很久  才搞到一个内径4mm的   但是一般雕刻刀都是3.175的   买新的60一个  太不划算了  买几个夹头的钱可以去买台新主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有不会用淘宝的啊。。。

这个算是时代脱节了。。。

没办法了,没搞过。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能很便宜搞到这种夹头  别忘了转我一个两个3.175孔径的用用   我跟你一样有个这样的主轴   找了很久 ...

我打算叫我们工厂的车工车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叫我们工厂的车工车一个试试

磨制的东西 车都能车出来?     夹头的材料很硬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了,没搞过。能介绍一下吗

这个,,,你注册个帐号就行了。。。。在后台有个我要开店或者我要卖之类的连接,,点击进去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不过卖东西之前貌似需要实名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雕木头,0.75足够用

出个价吧,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注册个帐号就行了。。。。在后台有个我要开店或者我要卖之类的连接,,点击进去一步一步来 ...

谢谢!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就是高速费刀。。

大侠
这个轴的额定功率是0.75kw,最高转速是40000r/min

是在40000r/min的情况下才会达到0.75kw吗?在20000r/min时功率最多到0.375kw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