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锯能不能改成锯金属的 用什么样的锯条 谢谢

楼主(2013-04-13):
这种锯能不能改成锯金属的 用什么样的锯条 谢谢

网友:
感觉不能!!!

楼主:
可以锯金属吗  请科普  谢谢

网友A:
本来就可以锯金属的,这个线锯机通常用146毫米标准锯条的,锯条有很多种可以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可以锯金属的,这个线锯机通常用146毫米标准锯条的,锯条有很多种可以配的。

谢谢  我试试  锯金属的锯条 如何在*宝上搜   学名

网友B:
看了半天没看出线据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没看出线据怎么走。。。

明天有空 拆开让您看看  再量下锯条  宝上都是133长的

网友:
这种锯最大的用处是可以回炉炼铁。或者当水泥振捣器用。我买过这个机器直接拆电机扔架子了很上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有空 拆开让您看看  再量下锯条  宝上都是133长的

哈哈,,太客气了。。。

我只见过做广告装潢的有类似的锯子,,不过别个看起来比这个复杂,,一个细丝在跑。。

网友:
好象不行吧!老兄,有意转吗?

网友:
不能,这是制版用的,锯细木工或者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