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生命,切勿带桨调试

楼主(2013-04-13):
吓死我了。。。最近脑袋老是不转,各种昏庸

前两天烧掉了一块Promini,只能把给GPS的处理器搬过来做了一个新MWC,超Mini,加了个壳子,外观开起来很是讨人喜欢。

####危险开始###

几个电调信号线,接收机信号线接好,上电开控,怎么晃摇杆都解不了锁,但是拨到校准Gyro绿灯闪,以为是信号行程不够,继续乱摇。

当把油门摇到最高,升降和翻滚乱摇了一下之后,飞机突然解锁了,而且开始有点转,急忙把油门打到最小,升降翻滚回中。这下飞机非但没有安静下来,却突然就发狂了,摇摇晃晃的升到了天花板,又一路磨到了窗台边,有两个对角线电机疯转,和天花板石灰摩擦发出轰鸣,听起来像是装修队在施工。当时我就慌了(虽然不想,但是确实慌了),急忙战战兢兢把电脑什么的挪开,最怕的是它打到房东的组合吊灯,真打到就不知道客厅是什么景象了。

谢天谢地,飞机一直在窗台边磨,看来是“收敛”到一个点了。我就开始琢磨应该怎么把这个发狂的家伙弄下来,难道一直等,等到没电自己掉下来?我可是刚冲好电还没用两下啊。可是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它什么?拿个晾衣杆来戳,怕要破坏它的“收敛状态”。无奈只能在那听着轰鸣干等,天花板上已经开始下石灰雨,(火力太猛),桨也一直打窗帘框。怎么办怎么办???

想起来问题可能是接收机接线错了,就拿来控油门打到最高,这个时候及其反而稍微安静了一下,稀里糊涂得掉到了地板上。又谢天谢地,它是倒着掉下来的,这回开始贴着地板疯转,很快一直桨折成两节被甩了出来。墙上的石灰也被剥落得到处都是。最后无奈只能趁局势还没有恶化,拼了老命过去拔掉了电源。。。

机器安静了下来,手还在狂抖。。。

####经验教训#####

如果接收机接线问题,机器一般会收敛到一个点,所以不必担心乱飞,但是要祈求上天保佑不要收敛到你家的背投电视上去。

永远不要带桨做烟雾测试。

这次真是太幸运了,只损失了两只桨,家里除了被磨坏了一点墙面其它没什么损失。
####发个这个惹麻烦的家伙生活照####

GY86 + PROMINI方案,图的上方是2212电机的一角。总结起来功能简单,性能稳定。

网友:
我去 看起来好恐怖
还有LZ作文写的不错 10分

网友:
超Mini,加了个壳子,外观开起来很是讨人喜欢
贴个图吧

机器安静了下来,手还在狂抖。。。

网友:
关心机架重量~~~~~
好像挺软的

网友:
感同身受,切记调试勿带桨。

网友:
楼主总算明白了

网友A:
初入魔界的时候某次带桨调油门行程,被桨把手掌砍了一个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入魔界的时候某次带桨调油门行程,被桨把手掌砍了一个口子。

同样带桨校准电调,被四轴一角飞起来,打到我的胳膊上。幸亏穿了长袖,但还是很疼。

网友:
切记调试勿带桨

网友:
楼主又长见识了,应该顶!

网友B:
我的方案是 pro mini+ mpu6050,制作中碰到一个问题,在用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情况下,调试软件上显示的遥控器各通道不稳定,像受到了干扰,如果直接从电脑上取电则没有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案是 pro mini+ mpu6050,制作中碰到一个问题,在用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的情况下,调试软件上显示的遥控 ...

看看Promini和接收以及电调的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
好,以后要注意这点

网友:
的确要小心

网友:
有惊无险~下次注意~呵呵

网友:
文章水平高 情景历历在目。看完后 一身冷汗。可能偶的承受能力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