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 有点软 感度高了 又追尾了!

楼主(2013-04-13):
有点小风 小幅度晃 动 悬停是5度 油门 60是不是有点低了 转速 尾轴直的 尾推顺滑 感度高低不管用 尾巴 不硬 3gx ds52500 还有哪种情况??

网友A:
好像和大小舵有点关系吧,反正我把尾舵机的大小舵设小了就软,设大了就硬了。

网友B:
我有个这样的遭遇,我把捆三轴的魔术扎带拿掉就好了,是震动的问题

网友B:
我的三轴是MB

网友C:
我的也是MB,现在感度是45,设到50就追尾,40就软

网友D:
个人意见,先查尾推顺滑,再查尾桨夹轴承,再查三轴和遥控设置,再不行换舵机,最后换大机...

网友E:
学习了。。我用V8 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