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主轴使用透平油还是变压器油当冷却液好啊!

楼主(2013-04-13):
不想使用水,水垢的问题,主轴并不是常用,用油可以少维护一点。
工作中能接触到这两种油,网上买的主轴能不能有散热呢?
如果可以用那中有好点呢?

网友:
变压器油啊,就是散热专用的油还绝缘,而且流动性也好,航空液压油也不错,漏油了容易发现。

网友A:
屈臣氏蒸馏水咋样

网友B:
变压器油应该可行,,本身就是散热用的。。

但是油类的导热性还是赶不上水。。

在水里面兑一点水箱防锈剂就行了。。。我在用,效果明显,半年没锈迹。。。

网友:
有毒的东西还是别在家里玩!

网友:
推荐变压器油,特别是新油或者刚滤过的,足够好。

网友:
人家就是水冷就用水啦

网友:
水冷用的水,不是自来水啊。要用纯水市面卖的蒸溜水找个好点的。全水路要密封!水路一般:水箱-水泵-水冷主轴-散热器-水箱。一个循环的,一般几个月不搞他也不会有水垢!

网友:
用软水就没水垢了。或用纯净水。

网友:
如果可以用水的话,车用防冻液(冷却液)是个不错的选择。不结冰不产生水垢。

网友:
医用纯水加注汽车防冻液。我们都是这样给用户配的。

网友:
防冻液应该不错,比较好找,便宜。

网友:
我现在用的那个 纯净水,  再往里面倒了一瓶汽车的防冻液, 半年了,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防冻液质量不行吧?以前尝试过用在水冷上,铜块被腐蚀了!

网友C:
还是我们这好,直接用自来水就行,我们这里水质好是江水,家里的暖水瓶用了十多年一点水垢都没有,倒出来的水一点水底子都没有。

网友(2013-10-06):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油应该可行,,本身就是散热用的。。

但是油类的导热性还是赶不上水。。

防锈剂是什么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我们这好,直接用自来水就行,我们这里水质好是江水,家里的暖水瓶用了十多年一点水垢都没有,倒出来的 ...

什么地方的水质这么好?只有环境好才能有好水质,那里的人均寿命也比其他地方高吧?

网友:
嫌麻烦就用风冷主轴咯
我就是

网友:
可以用蒸馏水加酒精

网友:
水冷主軸就別用油,改用油就不是抽換了液體就,水冷管道的零件可不耐油,強行換掉後果比水垢更難收拾。

水垢主要是冷卻水沒處理好, 先按樓上兄弟的建議弄好冷卻水吧。

网友:
油的导热性比水差,推荐蒸馏水。

网友:
蒸馏水,好像再加点什么防腐、防锈的材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地方的水质这么好?只有环境好才能有好水质,那里的人均寿命也比其他地方高吧?

吉林市第二松花江的水,就是长白山天池直接淌出来的水,用来泡茶是最好不过的水了,可惜我们这的人不太爱喝茶。还可惜的是据说将来要在我们上游建一个靖宇核电站,主要原因就是守着松花江边的白山湖,抽上来的水直接几乎可以直接用来做核电站的冷却水,你说缺不缺德。当初我都想申请个商标了就叫吉林自来水,直接灌瓶子里卖。我想我们这的水不比千岛湖的差。

网友:
我有个旧主轴原来就是用油的,很稀的那种,我打算用发动机冷却液代替

网友:
我是因为水路太麻烦
把水冷电主轴换下来了

要是能自己改成风冷的就好了

网友:
冷却用水都是软水,不含杂质离子,所以不会结垢。用纯水也可以,用几年会结那么一点点垢。你去七块钱买一桶纯净水,不要买矿泉水,绝对都好用。不建议用油,变压器是要绝缘,才用油的

网友E:
汽车防冻液  不要用瓶装水,我用了里面长黄色的不知什么,毛毛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屈臣氏蒸馏水咋样

不能用蒸馏水。会电离。要用纯水 也就是纯净水 和电脑水冷用的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汽车防冻液  不要用瓶装水,我用了里面长黄色的不知什么,毛毛的感觉

汽车防冻液 也要看价格。便宜的你用了就知道,都是有颜色的。还会沉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汽车防冻液 也要看价格。便宜的你用了就知道,都是有颜色的。还会沉淀

是有沉淀,我问老爸哪里买 ,他说我不会看,差的有沉淀,于是他帮我买了?~额~

网友:
我用的纯净水。。。。

网友:
我买了防锈剂,还没到货,准备纯水+防锈剂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