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断N次的AX滑翔机暴改加固,三级风试飞,视频和图片~~~

楼主(2013-04-14):
买的二手AX翱翔滑翔机,买之前就摔的可以了,自己拿回来又是一顿摔,然后又切割远距离运输后,给新手练习,接着摔,昨日彻底暴改,比较耐摔,但是重量代价啊.......桑心了,没有之前好飞了,但还是能飞......

健力宝加脉动

楼主:
哎呦,还是不会发帖,这排版乱的.....

网友:
盖楼一定要盖得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网友:
盖楼一定要盖得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的

网友:
盖楼一定要盖得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楼主:
我晕....全都是你一个人啊,此贴不是沉,就是被封了.....

网友A:
机场玩飞机?什么情况!
此贴还有做广告的嫌疑!健力宝,我的最爱!呵呵~
改的手艺需要加强啊,这东西要是拆了螺旋桨扔到一边,你不说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此机飞丢觉不心疼!放心的爱机,飞吧~哈哈~

网友:
给健力宝做广告的

网友:
牛B啊,飞机场里还飞得这么嗨!貌似还听到了航班起降的声音,LZ你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在机场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场玩飞机?什么情况!
此贴还有做广告的嫌疑!健力宝,我的最爱!呵呵~
改的手艺需要加强啊,这东西要 ...

唉,我是航校的,这两架破飞机我们实训用,学校离凤凰机场6公里左右吧,视频做的太垃圾了....以后要加油。这个健力宝也算广告啊?那我下回反过来贴好了...

网友:
好好好哈啊哦空间破手机破旧的破旧的评价都评价哦评价

网友:
看到了熟悉的飞机  呵呵

网友:
谢谢LZ,新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