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迷你四通无副翼F48开箱心得、上手指南+简短试飞视频

楼主(2013-04-14):
看来咱还是回来入门四通区吧……除了mjx外,本人还是亚拓、华佗、泰托……基本会飞的我都喜欢……
到手后有点小激动……本想分享一下心得……俨然成了美托一枚了……

前因后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451&extra=page%3D1

好吧,要脱我就脱到底!回到咱开始的地方继续……

作为美嘉欣玩具进军四通无副翼的首款作品,性能肯定很一般……
感觉大家对其总体的期待似乎过了点……所以一些朋友F48到手后……感觉有点失望也就可以理解……
个人感觉毕竟单机¥238的价格摆在那里……能飞起来就赚了!

好吧,废话不多说,2楼开始……
上菜!

菜鸟来了!

接下来就看菜鸟的了!

视频总共3分钟出头……(以前老恨电池续航不给力,现在却感觉鸭梨好大)
请跳过前1分钟……(这段时间在找感觉,仍在黑暗中摸索)

突然间!从第31秒找到了感觉!
紧接着!从第51秒开始听话了!

最后还有疑似完美的降落……
这是我第一次需要去“考虑”F48降落的问题……
以往基本上都是炸下来的,根本来不及想,基本上都是条件反射级的收油迫降……

楼主:
首先,遥控器的选择……

遥控器 是 F48上手前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当然买整套F48的朋友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但你要留意……用好你的GR146遥控器上的“飞行模式转换键”)

因为F48有单机版出售,而且搭配F47/F46/X200的G146 或 新版F45的GR129都可以“遥控”F48!

起初我一直“歧视”F47原配的GR146遥控器……我还特意又买了GR129遥控器来“欢迎”F48的到来!
但到手后试飞的感觉……

GR146上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屏幕左边的“飞行模式转换键”(初级、中级、高级3档选择)

设置在前2档的时候,F48有一定的“自动回中”(模拟锤子机的感觉);
尤其在第一档,飞起来很容易……

但只有设置在第3档的时候,F48才能发挥无副翼的性能……

自然这档也会让F48上手后“非常难飞”……

(很多朋友的遥控器到手后估计设置在这档,自然“很难飞”,尤其第一次接触无副翼的朋友)

现在总算明白为何mjx把“简陋”的GR146作为F48的“标配”出售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遥控器调好了!接下来……(且慢,别着急飞)

打开GR146遥控器电源,设置在“初级”档……

然后再插上飞机电池,给飞机通电……

接着请把F48平放在桌面或地面上(必须水平放置)!然后自然是和遥控器去对码!

对码后F48上的指示灯会快速闪烁,这个时候不能动飞机,得等待三轴陀螺仪自检!

楼主:
接下来就是起飞了!

和以往起飞单桨的方法不同!起飞F48的时候……

适度加油!让F48马上飞起来,离地一定距离后适当收油门,稳住油门让F48悬停住……

千万不能像以外上手新飞机一样“在地面找感觉”……

不能在地面滑行……

简单的理解是“到空中F48的三轴才能正常工作”……

不能像F47这样的小单桨锤子机一样操作……
不能“习惯性”的在起飞的同时打副翼!

起飞的时候……
只需要猛加一下油门起来就行了,“其他事情请交给三轴去做”……

起飞后,打舵的速度请放慢一点……

在遥控器设置在第一档或第二档的时候……F48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稳”的……

上手初期不要大幅度打舵……

这时候操作F48是比较容易的,刚上手的时候建议用这个模式……

等熟练F48操作之后,慢慢再……(请看楼下)

楼主:
接下来才是F48真正的性能……
当然也是上手F48真正的难点所在!

如果“飞行模式转换键”设置在第三档的时候!

简单就说“F48将不会自稳”……(这时也才是无副翼的手感)

而这个时候……(上手初期)打舵幅度一定不能太大……操作要平缓一点……
这里6通的碎舵技术似乎更“适用”一点,当然也不完全相同……毕竟这个是四通无副翼……

如果大舵量打舵后……飞机将 持续 往相应方向 大幅度偏转(当然不会像6通一样翻过来)
直到你的下一个操作……

大幅度偏转后需要配合油门反向拉回来(当然得有足够的空间来让你救回来)……

如果已经不能救回来……那一定要及时关油门……不然全油门摔了必坏!

感觉F48挺小巧,在比较低的高度摔一下问题不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F48耐摔!
不能用F47那样“撞来撞去”的习惯去飞……不然很快你就的再次为F48买单了……

网友:
好文章!待續
起飛時真的必須快速的加油門!如果慢慢的起飛完全不行,變低空飄機
另請教jeanvinlau兄一個問題,因為您有實際操控過F48了也飛過真正六通的無副翼,無副翼的直升機都像F48這麼飄嗎?因為就像您文章提到的 "大幅度偏转后需要配合油门反向拉回来(当然得有足够的空间来让你救回来)" 所以我起飛後,會先對尾懸停先機子穩住停在半空中,然後開始試著前進後退及側飛,速度一快就開始要打反方向舵想辦法讓他自穩,不過就像你所說的,想救回來必須加大油門(而且速度一快有時全速打反舵還是救不回來),所以只有對尾懸停是最穩定的,其他時間都在想辦法控制它減少在空中飄機! 請教您

网友A:
大哥辛苦了,你在3G和5i都发一遍。
还有我貌似习惯了看繁体字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辛苦了,你在3G和5i都发一遍。
还有我貌似习惯了看繁体字了,呵呵。

呵呵!这这边首发的……多谢支持!

网友B:
围观围观,等图,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围观,等图,等视频!

飘来飘去的,视频还拿不出手……图片晚点再补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飘来飘去的,视频还拿不出手……图片晚点再补一些

大家一起飄.....!
如果有人飛F48可以不飄的話,我由衷佩服

网友D:
围观等图,等视频!

网友:
我的F48改成這樣後,終於變的比較好飛了!
練習四面懸停及8字航線飛行都不會再亂飄了!

(好啦!我承認我是來亂的~~~~~~~快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一起飄.....!
如果有人飛F48可以不飄的話,我由衷佩服

如果是6通的老手来飞,那就行……呵呵

网友D:
F47改頭罩??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7改頭罩??

貌似是的,超级潜艇啊!F48终于把你引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等图,等视频!

好吧!简短视频来了!

视频总共3分钟出头……(以前老恨电池续航不给力,现在却感觉鸭梨好大)
请跳过前1分钟……(这段时间在找感觉,仍在黑暗中摸索)

突然间!从第31秒找到了感觉!
紧接着!从第51秒开始听话了!

最后还有疑似完美的降落……
我第一次需要去“考虑”F48降落的问题……
以往基本上都是炸下来的,根本来不及想,基本上都是条件反射级的收油迫降……

经过这第一次“正常”的飞行,发现F48的尾电机真的很苦毙!
才连续飞了3分钟,尾电机已经非常非常烫手!要是表面积再大点可以搞铁板烧了!
飞行的后半段,我需要不时的修正尾巴方向,明显尾电机力量在减弱了……

这才是N30碳刷的“正常情况”啊,要是上了W6002无刷主电机……
估计可以马上为尾电机买一大片**了……

哈哈,现在心情依旧激动!四通好久没有这种激动的感觉了!
话说首飞6通有副翼真机的时候也没这么兴奋啊!毕竟模拟器已经练到麻木了……
有点小自恋有木有……把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要是明天不能再飞出这状态咋办)!

网友:
辛苦了, 你家很大

网友E:
对这个飞机没什么兴趣。但是看你的投影仪地方放的不错。我说你家电视怎么放那么低呢。原来是有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飞机没什么兴趣。但是看你的投影仪地方放的不错。我说你家电视怎么放那么低呢。原来是有原因的。

呵呵!投影本来想架到沙发后面墙上的……但距离太远了……只能采取这种“一般方法”吊装……
电视嘛,不用更好,现在投出来位置还是偏高了,看电影好好,玩游戏累死……

网友:
又买新机啦,可我把F45的控出了,因为我改固定翼,把接收飞没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望

呵呵!飞机失望还是……

网友F:
家挺大的(⊙o⊙)哦,就是樱桃小了,换车厘子吧文章写的蛮好,你用F47的舵机臂换到F48上效果会好很多的。我在想用我的CP上的无刷放在F48上效果会是啥样改天抽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挺大的(⊙o⊙)哦,就是樱桃小了,换车厘子吧文章写的蛮好,你用F47的舵机臂换到F48上效果会好很多 ...

哈哈!见笑了!一直期待你们的帖子……

但你们的帖子出现……我都想改我的标题了……把开箱后面的字都去了……名不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