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是不发不行了,发一个AIO刷WMC2.2问题的强帖,不让大家再纠结了。

楼主(2013-04-14):
我是个新手,上来潜水一段时间终于按耐不住动手了,进了一块Mega2560 All in one的飞控板,就是下面这个:

听说WMC2.2很好,于是就刷牙刷,一个多星期的通宵不睡,就是没解决好。

磁力罗盘总是不对劲,后来终于找到原因了:

2.2之前的固件是5883通过6050来传输I2C信号的
2.2的固件是5883直接向单片机传输I2C信号的

看这张图上绿圆圈里的焊点,原来是这样跳线的,右边两个焊点接通,这样是让MAG罗盘信号通过6050走的通路。问题来了,WMC2.1以前的版本是支持这样有信号的,WMC2.2就不支持这样走线了,要求5883单独走信号。所以,现在的解决方案是把这里的跳线分开,换成和左边的两个点分别连接起来。这样罗盘就工作了。

这两个焊点非常小,焊接有很大难度的,谨慎哦,焊坏了别怪我哦!
我只有这个板子,其他Cruise的板子我没有,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请自己检查。

你也可以看看调参软件里的Mag数值,如果你晃动灰机它没反应,始终是0,0,0.那你就要怀疑了,这证明磁力罗盘没有工作,你飞起来就悬了!

还有就是,WMC2.2电机的接线改了不是原来的 D3 D9 D10 D11了(四轴X)
现在换成

请注意按照新的输出电机接线,在调参软件界面里有,右下角接入飞控会显示的。否则你就只有一个电机可以工作了,只能推油就翻了。

网友A:
想入還沒入,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入還沒入,
感謝分享!

想入建议你搞个阉割的少的板子,扩展性更好。

网友:
有人刷apm 不?

网友:
说得清楚,明白了

网友:
牛叉啊!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入建议你搞个阉割的少的板子,扩展性更好。

其實用到MEGA2560的原件,我會建議使用海盜的程序,依我用其他版的經驗,穩定許多且擴充性好。
參考看看囉!

网友:
要是这样通了,那要刷回2.1,是不是也不行了???

网友:
其实我纠结一段时间了,看你那上面是焊点连接,我这个是有个元件连的,线走位差不多,我的应该是把那个件拿掉,然后左边两个焊点接上!我有个备用板子了,可以试试,但不知这样接好后,2.1还能用么????????

网友:
前来学习下,买了还没到

网友:
谁说的,2.2一样支持MPU6050的AUX_I2C直通,所有经过MPU6050连接的5883L也都可以没问题的继续用。

网友:
楼上你用的是这样的板子么,不是所有AIOP都不能刷2.2,我的板子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楼主:
是啊,不是所有的板子都不能刷2.2,有些不行,想我的这块就。回答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样改了后还是可以刷回2.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