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3542用4S电池可以么

楼主(2013-04-14):
EA3542 950KV,推荐用3S+13X6桨,我用4S可否,能提高多大功率?是否会过热?

网友:
会搞坏电机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上4S换小桨,可以

网友A:
换4S的话,桨就要换小的,10~11寸这样。看你需要的是高速度还是低速度大拉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4S的话,桨就要换小的,10~11寸这样。看你需要的是高速度还是低速度大拉力了。

30级的轻木3A机用,带3S2200电池起飞重1.41公斤,而3542 950KV配13X6桨和3S电拉力1.4公斤,故有此问题。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级的轻木3A机用,带3S2200电池起飞重1.41公斤,而3542 950KV配13X6桨和3S电拉力1.4公斤,故有此问题。
...

呵呵,是不是测试过程有些地方没设定正确?3542 kV950电机3S下配13寸桨基本上能有2公斤的拉力,差的太大了些。如果准备用4S电池的话,可以考虑用3542 kV800左右的电机,配13寸桨,这样拉力足够,效率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不是测试过程有些地方没设定正确?3542 kV950电机3S下配13寸桨基本上能有2公斤的拉力,差的太大了 ...

我是看到厂家的数据是1.4公斤拉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到厂家的数据是1.4公斤拉力

厂家数据里面那个1.4公斤不是指拉力,是指建议配该电机的运动机重量最大不应该超过1.4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数据里面那个1.4公斤不是指拉力,是指建议配该电机的运动机重量最大不应该超过1.4kg。

好的,那我先实际做一下测试,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