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飞越680和XA的X650 Pro,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3-04-14):
飞越有个八轴,说是“折叠部分采用金属燕尾槽隼铆结构设计”,但是一直没看有图,也没有看到相关的结构,如果能够解决折叠部份不用塑料件的问题就好了

XA的X650 pro,听说电机座部份会很重,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

我的云台和相机会计在250kg,不知道XA的X650 pro,能飞多久?说明书说是空机1kg不含动力,含动力的话大概是1.4kg,整重在1.8kg的话,飞行时间在20分钟,2.5kg的话是14分种,不知道这数字是不是真实的数据,电池放到多少?

一直想要飞行时间长的,容易携带的四轴

网友:
神马相机和云台要250Kg啊

网友A:
哈哈。直接挂上楼主航拍去

网友:
二百五十公斤,五百市斤。相当于三个身高一米七左右的成人。你可以买塞斯纳211或者云雀直升机来承担。不需要什么什么航模了。

网友A:
250kg!
楼上算得对...

网友:
续航长、容易携带,那就XA650 Pro吧,厂商的搭配应该会挺高效率的,而且是可以折叠的四轴,携带没压力啦。

Pro的电机座是铝合金的,重量倒是其次,反正我觉得比之前的塑料电机座好。

网友:
能起飞这么重呀?直接挂上楼主航拍去,还可以带上很多吃物喔.....

网友:
靠,3个成年人了,

网友:
以前以为X650V机架设计有隐患,在多次抽搐后出掉了,后来发现是飞控的问题。。不过还是不敢用那款机架了,不知道飞越这个经常折叠靠谱不,还是折叠的方便啊~际际赶紧上一套试试:D

楼主(2013-05-14):
哈哈,搞错了,是250g,我没有250kg,减半再减半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