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里就没高手么?我送图,

楼主(2013-04-14):
站里就没有做过脉冲的朋友么,我有图和数据。请指点一下多谢了。本人有个问题?我做的无阀脉冲想用甲醇或是汽油,问题来了,是自然吸气进油呢,还是我在小的负压管上接个管通接到油箱上给油箱加压,做到加压共油。怎么来调节喷火大小,是调节进气呢还是进油大小。

网友:
看帖必回

网友A:
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屌丝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屌丝能玩的

这个东西就是屌丝玩的  呵呵、···结构简单 价廉··
不过就是费油
如果是有阀片的  还得经常换阀片
玩不起 涡喷
脉冲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屌丝玩的

网友B:
这个关键是 不好调速 对进油的量 要求比较高
以前不是有个北航的老师搞了 还装在线操纵上了

网友:
不好玩 这个

网友:
199976834@qq.com  求图和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关键是 不好调速 对进油的量 要求比较高
以前不是有个北航的老师搞了 还装在线操纵上了

好久好久以前了……貌似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

楼主:
我只是要决绝一下进气和油的问题,我是想可以控制速度像发动机一样可高可低。

网友:
脉冲机是不能调速的,启动后就最大推力,直到油料烧干

网友:
貌似烧甲醇吧,以前淘到一本航空模型上介绍过这种发动机,是自然吸气靠发动机燃烧后的负压吸油,寿命短,好像工作还不太稳定。

网友:
一般都烧汽油,可以自然负压吸油,想稳定的话还是用微型油泵;
调速范围很小,基本上属于不能调;
而且在飞行过程中熄火之后是无法再启动的;除非你是采用丙烷一类的高压气体燃料并加装电子点火器哦;不过在小型机机上是得不偿失的;
国外有人只做过很小的脉喷用于滑翔机起飞动力;

楼主:
我了解了,多谢指点。你想要哪方面的图,我这只要有的,就给你。

网友:
即便能调节推力怕是范围会极端狭窄

因为无阀脉冲发动机靠的是自激振荡来保持进气燃烧循环的

网友C:
声音很大,不能调速

网友D(2013-08-03):
我看你光有图纸和畋据还不一定能制造和使用,还得自己通过旡数次实模索积累经验。从你发的图看,国外的爱好者搞的大都用丙烷气体燃料,背了這样大的气觀模型是不能飞行的。所以你还得搞液体燃料系统才行。
液体燃料的加入方式有二种,其一是吸入式,其二是压力喷射,這二种都可以,吸入式的象内燃机的化油器,不过你的喷油咀位置和喷咀同气流冲出的角度一定要调节好,不然有大量燃油会被倒喷出。压力喷射是用齿轮泵打入,喷油咀可为离心式或喷溅式的油泵用电子调速器控制,发动机推力都可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