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缓冲油箱的设置

楼主(2013-04-14):
昨日跑MEMO52 大浪的条件下翻船2次,检查油箱发现进水很多,因此要建议使用缓冲油箱
其结构应该简单,主油箱的气压平衡孔连接一个油管到另外一个空油箱,空油箱容积可以大点,在空油箱上开气压平衡孔即可
当船翻后,
发动机
还有惯性吸取汽油,此是水通过空油箱的平衡孔进入到空箱中,而不是过去直接进入主油箱。这样就保证主油箱的油料不会给水污染

网友A:
用透明飲料瓶造就可以了,有水一看知道。

网友B:
油缸在翻艇後也会因水面温度和水下温度不同而吸入的,(熱涨冷縮现象)
有副油缸也有少机会在檢船时不小心方向把一些水引入主油缸的,但一般船用化油器是有那半元型透明手按抽油泵的! 可在捡船後等待二三分钟等水份三沉澱到缸底再按压完全抽出最好。

网友C: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