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飞NAZA老掉高,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3-04-14):
ecilop四轴,naza gps 好盈30a 2814电机。。和wkm六轴一样都是半年没飞了。
飞行中保持悬停时飞机会突然自己加速上升或下降。而手控转弯时总是掉高度,恢复直线飞行飞机会自己加速上升。
在gps模式和姿态模式都是一样情况。。

楼主:

内容补图

网友A:
飞控不能见光的包起来吧。垂直感度也加高。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能见光的包起来吧。垂直感度也加高。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ok我试下感度

楼主:
下午去试飞了,感度比NAZA推荐的F550各参数加10。GPS杆子被我取消了。试飞发现还是会掉高度,偶尔的突然上串。掉高都出现在飞机每次旋转到360度左右的时候…经试验旋转动作掉高几率100%!

楼主:
另外,这飞机轴距600。一般用多少参数合适?飞行五分钟降落时发现电机很烫,电调略烫手。是不是动力不够?

网友:
很复杂的说啊

网友B:
飞控不能见光的包起来吧...你飞控放上面晒到太阳了..
用不透光的锡纸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不能见光的包起来吧...你飞控放上面晒到太阳了..
用不透光的锡纸包起来..

真需要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需要这样?

不需要吧...我的NAZA见光还不是照样飞的好好的...

网友D:
搜索下naza掉高很难吗,这个原因早就出来了,希望楼主多潜水,多利用论坛资源,这个帖子就可以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下naza掉高很难吗,这个原因早就出来了,希望楼主多潜水,多利用论坛资源,这个帖子就可以不发了

半年没用naza,原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还真是见不得光啊。。看来昨天天气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年没用naza,原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还真是见不得光啊。。看来昨天天气太好了

因为空压计在照到光的情况下会出现误差..
不是大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吧...我的NAZA见光还不是照样飞的好好的...

如果是那些飞来飞去没有停在那里晒晒给人看它的飞行器有多稳的不用抱...

网友:
既然不能见光,为什么设计时不用黑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飞机轴距600。一般用多少参数合适?飞行五分钟降落时发现电机很烫,电调略烫手。是不是动力不够?
...

应该是电机和电调有故障了,根据你说的来判断。而且是电机扭力不够所以电机发热,换电机试试。

网友(2014-10-01):
请问后来你的naza掉高怎么解决的

网友:
飞控见不得光的,悟空1500升级个铝壳子,你说值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