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13-04-14):
这两个天线,使用时有什么区别吗?(一个软天线,一个原装的拉杆天线)

网友A:
区别很明显。。。一个长一个短!一个粗一个细!一个软一个硬!

网友B:
拉杆的按照波长四分之一做的。软天线可能为了便携,里边做了弯曲或者别的设计缩短尺寸。具体参数可以测量驻波比比较。

网友:
一个长一个短!一个粗一个细!一个软一个硬!

网友:
软的是增益天线吧?发射范围应该会更广阔。

网友:
流口水,太牛了!

楼主:
那个距离会远一些呢?

网友C:
拉杆天线更远  软天线近 不过也有1KM以上

网友:
你的解释太牛了,,,学习了,,

网友:
长短、粗细、软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的按照波长四分之一做的。软天线可能为了便携,里边做了弯曲或者别的设计缩短尺寸。具体参数可以测量驻 ...

太专业了,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杆天线更远  软天线近 不过也有1KM以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很明显。。。一个长一个短!一个粗一个细!一个软一个硬!

看到楼主发的第二张图就有预感觉得后面会有类似这样的回复,结果果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