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105HZ发动机,700N亚拓,怠速时缸底都烫手。是贫油吗 ...
OS105HZ发动机,700N亚拓,怠速时缸底都烫手。是贫油吗?

楼主(2013-04-14):
OS105HZ
发动机
,700N亚拓,怠速时缸底都烫手。是贫油吗?副油针2圈了,主油针一圈半。。。装机说明书上说,装好发动机后,松开化油器螺丝,与发动机垂直,这个我现在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主副针与发动机垂直呀?请大大们指教小辈。。。。

网友A:
最好用测温枪看看温度到底多少度

楼主:
那该调哪里呀。主针还是副针呀?

网友:
怠速油针 动过没有 用的 是什么燃料 ?? 长时间 怠速 缸低温度 较高 是正常的 看你烫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手不能按在上面 那就有点不正常了。。。。

网友B:
机油多点啊 1:25 用motul 810

网友B:
贫油富油 看火花塞颜色 砖红色是正好 灰白色贫油 黑色湿哒哒的 富油
地面上调好了 上天就会富油一点 所以 地上火花塞砖红色是最理想的

网友C:
跟你用的油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