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

楼主(2013-04-14):
刚入了台D10,请问控模型设置中的功率放大器中+5dBm,+10dBm,+15。。,+20。。。分别对应的遥控距离是多少?D10内置有高频头吗?怎么打开啊。。。。

网友:
我飞450的+10dbm够用了,固定翼可以稍大点
话说,没高频头遥控怎么用?

楼主:
。。。新手不懂,不是用来增程的吗?配72M的接收,一般的都是2.4G的接收,像天9一,外置高频头。+10dbm距离有多远?+20dbm有多远?

网友A:
+20dBm就是常说的100MW,每降低3dB,功率下降一半。

网友B:
看帖必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dBm就是常说的100MW,每降低3dB,功率下降一半。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帖必回!!!!

回帖必回复

网友:
正在考虑要一个。

网友:
不懂,只能继续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