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kk板刷固定翼ㄇ模式

楼主(2013-04-14):
请教下  kk板刷固定翼 2.5跟2.9固件   舵机不停抖动  应该怎麽解决  谢谢

网友:
正常的吧,陀螺仪感受到板子抖动,所以输出的舵量信号也是抖动的

网友:
kk 怎么刷啊? 求教程

楼主:
板子放在桌上靜止不動  可是舵機還是不停抖動耶

楼主:
刷版子先下載固件包跟progisp172+usbasp 要找教程  否則熔丝写错,飞控将会发生不可预料的问题,其中高位的DE如果写错,可能会锁死单片机的ISP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放在桌上靜止不動  可是舵機還是不停抖動耶

应该是正常的,你把感度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2013-09-1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感度调到零,控板固定好仍然抖动,这好像是先天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