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S控制器組(LITE)和APS区别

楼主(2013-04-14):
我火星地问一句 APS控制器組(LITE)  和APS 区别是“擁有多種飛行模式與多樣化的導航功能,為目前業界模式最多、功能最強大的系統。”这个吧。就是不能预设航线的意思?

网友:
貌似取消了AB两点自动巡航功能

网友:
看起来是没有GPS模组的意思,简化为姿态模式

网友:
不懂啊  进来看看

网友:
去官网看的,有GPS功能可以返航,和aps的差别只是没有指定点导航(ab点),高度限制400m
产品介绍:
亚拓APS Lite GYRO具备有高安全性可手动、全自动,随意可切换接管飞行模式的双独立、全方位控制辅助电子装置,它必须搭配亚拓3GX无平衡翼系统才能运作使用。装上结合高精准锁定GPS控制系统的ASP Lite GYRO,可以让您的直升机发挥更多的功能,它可以帮助您让直升机稳定、定位、定高度的停悬飞行,与自动反航功能,它将是您学习直升机飞行、甚至专业空中摄影商业领域…等,亚拓APS Lite GYRO将会是完美辅助的飞行工具。
APS Lite 陀螺仪功能:
1.半自动起飞/降落。
2.自动返航。
3.紧急姿态平衡。
4.失控保护。
5.遥控器简易人性化设定。
6.支援系统升级。
特点说明:
●亚拓APS Lite 内建3轴加速计、3轴磁力计、气压计、GPS定位等感应器,搭配DSP控制处理晶片,让APS Lite系统拥有精准感测与控制能力。
●需搭配亚拓3GX无平衡翼系统使用,安装简单、设定容易,只要经过几个步骤就可以开启APS Lite功能使用。
●具备失控保护功能,当直升机飞行距离超过控制范围,APS Lite系统会自动驾驶直升机回到控制范围内。
●具备自动回正功能,当直升机姿态倾斜迷向时,只要切到APS模式直升机会马上回正定位飞行,对于初学者学飞有相当大的帮助。
●支援Spektrum/JR卫星天线与Futaba S.BUS系统使用。
●支援系统升级更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