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玉兔四轴后翻原因。

楼主(2013-04-14):
再次求教于各位:
1、玉兔一代飞控,安装方向正确,设置正确。
2、采取四轴x模式,也就是软件上的5.
3、电机转向正确、m1-m4定义正确,螺旋桨方向正确。
4、未开启3d模式
5、遥控油门、副翼、方向定义正确。

现象:起飞离地即后空翻。请教各位原因。图片和视频如下:
如图,四轴前方为玉兔指示灯方向,电机转向如图中箭头所指示。
此图是玉兔设置参数,采取用模式5,第五通道用自稳和定高,开启除gps外其他所有选项。

视频入下: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413
此链接为上次试飞因为定义m1位置错误导致左前地翻,目前解决了。

网友:
最好,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的重新检查一次。估计中间那里接线或者设置有问题。

网友:
起飞就翻,大多数原因是电机位置错误

楼主:
知道了!电机错误!电机3和电机4错了!

网友:
空翻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你的电调可能接的位置反了  检查下飞控上电调连接的位置

网友:
学习中,,帮你顶一个

网友:
你电调线插错顺序了吧

很佩服楼主能呢么淡定的站着操控它

网友:
呵呵电调接错了

网友:
这个是电机通道错误,这个飞发小心切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