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上电烧电机

楼主(2013-04-14):
大神们,四轴上电就烧了
电机
怎么回事呀?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这个基本上不会烧电机吧? 除非你3跟线子 触碰了。

楼主:
我也在郁闷呀,电机里也没什么异物呀。纠结中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调有问题

楼主:
插电正常滴滴滴的响了的,电调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4个全烧还是只烧了1个?可能是电机里本身短路了

网友D:
怎么烧的?

网友E:
说清楚连接情况

网友F:
上个接线图看看。

楼主:
烧了一个,现在电调发热很厉害。电调应该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