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手轮用在USB MACH3上 上视频

楼主(2013-04-14):
以前一直觉得手轮没啥用,后来看别人用的好有效率,于是放弃维宏卡,买了个USB MACH3,不想买无线手轮,搞了个淘宝上的普通手轮,一分价钱一分货,手感不算好,一番反复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A:
厉害,上教程看看你怎么接线的!
我手上刚好有个旧的,让我也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上教程看看你怎么接线的!
我手上刚好有个旧的,让我也用用!

USB mach3 0-15是扩展输入。0 1默认接手轮AB相。xyz 1x 10x 100x我是按顺序接2-7.然后 卡的卖家告诉我的:比如 ”OEM Trig #1“ 配置为  手轮档位X:”OEM Trig #1“ 的”Enabled“打勾, "Pin Number"填写接线编号
第2个界面”System Hotkeys Setup“:
”Trigger #1“ 填写 185

X1 X10 X100 的OEM分别是191 192 193
XYZ分别是 185,186,187,
中间我设置错了几次,重复了好几遍,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 mach3 0-15是扩展输入。0 1默认接手轮AB相。xyz 1x 10x 100x我是按顺序接2-7.然后 卡的卖家告诉我的: ...

你这张卡不错,是不是带电机输出都在了?
有没有只用来驱动手轮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张卡不错,是不是带电机输出都在了?
有没有只用来驱动手轮的卡?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是160的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160的那种吗?

不是那种 ,是带G代码缓冲的那种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C:
好像是600__1000很多种

网友:
我就比较感兴趣你那手轮买成多少钱?有点像是上海顺泽的货

网友D:
还有呢,除非上第二块并口卡,或是买那个500多的USB缓冲卡,不然,口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呢,除非上第二块并口卡,或是买那个500多的USB缓冲卡,不然,口是不够的

就是那个 500多的USB缓冲卡,手轮3xx。

网友D:
就你拿的这个手轮,我这边280就卖了,壳子不怎么好,买散件自己去装只要2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你拿的这个手轮,我这边280就卖了,壳子不怎么好,买散件自己去装只要235.

额,下次找你买好咯

网友:
我也想买个
不知道楼主用的那个型号

网友E:
我看视频,怎么感觉你的手轮顺时针与逆时针方向接反了。我印象中顺时针转应该是正。逆时针转应该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视频,怎么感觉你的手轮顺时针与逆时针方向接反了。我印象中顺时针转应该是正。逆时针转应该为负。

AB线调一下就OK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手轮在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个。有淘宝链接吗?

网友:
维宏也有维宏手轮呀

网友F:
不错啊,多少钱

楼主(2013-05-14):
目前使用感觉不太好,速度调高了,摇起来抖的厉害,速度调低了,摇起来滞后严重,谁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G: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

楼主:
调低了加速度,貌似强点

网友H:
看你帖子,跟进了一套,你怎才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