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打算买 Naza-H,我需要知道 直升机的震动强度、对应该传感器的饱和点的富裕度

楼主(2013-04-14):
一直打算买 Naza-H,可是:我需要知道
直升机的震动强度、对应该传感器的饱和点,
还有多少富裕度?? 如果不知道富裕度——

我是不会 把 Naza-H 装到 直升机上的。

希望DJ公司开发一个最简单的 软件:

例如:可以使用USB 连接线+笔记本电脑
然后把直升机“软固定”在地面,再全油门
“起飞”,这时候飞机是被“软固定”的,
我可以通过USB 连接线+笔记本电脑来实时
测试飞机的震动是否达标。。

相信 这样的软件  应该很容易 开发。。

楼主: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直接刷 一个“测试固件”
到Naza-H上,“测试固件”需要建立Naza-H与电脑
实时通讯、把X,Y,Z三轴加速度数值读出来,在
电脑上实时“图示”出来,再把该传感器的“最大”
量程也显示出来,让使用者:一目了然 哈哈。成交。

网友:
N早我在玩NAZA的时候,就建议增加排震模式,在排震模式下以LED红灯的方式向用户告警超出震动值。。。。可到现在排震都还得靠用户盲人摸象。
条件好点的,可以单独买飞控+图传装上去测。普通用户就只能凭感觉了。

网友A:
3轴传感器的饱和点很大。。靠这种是没办法的。NAZA本身也没有震动传感器。。3轴的传感器用来稳定飞机。对震动造成的微加速度是自动过滤掉的。。。。震动问题不是说震动超出了传感器的范围。。而是一定频率的震动会造成系统自激振荡。。导致算法失调。。

网友:
楼主! 你去问问MB VB SK看看能不能这样子!!!

网友:
VB的内部日志会写入载体的震动记录,容易判断问题所在。MB SK没用过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轴传感器的饱和点很大。。靠这种是没办法的。NAZA本身也没有震动传感器。。3轴的传感器用来稳定飞机。对震 ...

非也——NAZA本身也没有震动传感器。

三轴角速度传感器 的饱和点 比较 高。
这是不难理解的,让一个旋转的物体在旋转
方向上产生快速跳变,是不容易出现的。

但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就比较容易饱和。

"盲人摸象"——是严重 不科学的 做法。啊。

开发这个“测试固件”对DJ而言也非常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也——NAZA本身也没有震动传感器。

三轴角速度传感器 的饱和点 比较 高。。

oh 我理解错了, 到可以用加速度去专门记录震动, 也就是把最原始的12bit数据导出来。记录而已。但没有办法一边飞 一边分析。。最多只能是个量的参考 到时可以做

楼主:
DJ 最近也没什么 新产品 需要开发,

努力 把 老产品 的 各个功能 做完美。

继续期待 这个震动 测试(临时)固件。。
继续期待 这个震动 测试(临时)固件。。

楼主(2013-07-02):
这么简单的软件,怎么就没动静
DJ 最近也没什么 新产品 需要开发,
努力 把 老产品 的 各个功能 做完美。

继续期待 这个震动 测试(临时)固件。。

继续期待 这个震动 测试(临时)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