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你断。。我让你断。。!!

楼主(2013-04-14):
连倒飞成功把旧机架最后两根固定柱摔没了,脚架也断了一处,换新机架时便干脆做了这个。。。

网友:
用什么胶????

网友:
这回应该不会……

网友:
额好重呀!!!!

网友:
该断的还是会断的

网友:
151513197深圳模型交流QQ群号。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还是会断。太脆了。AB胶还是不给力的。。。。。

网友:
ab教一样会断

网友:
被逼出来的

网友:
用环氧树脂可能会好一点吧

网友:
呵呵~要不试试的我方法~~支架加强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7674

网友:
连倒飞成功把旧机架最后两根固定柱摔没了,脚架也断了一处,换新机架时便干脆做了这个。。。
-------------------------------------------------------------------------------------------------------
用AB胶是不行的,虽然AB胶是软性的,但是这种脚架塑料是柔韧的材料,比AB胶更软,就和超市里卖的乐扣乐扣盒子材料差不多(当然脚架材料杂质太多,所以容易断,乐扣乐扣是高纯度可食用PP聚丙烯料,所以可以开合上百万次)。你是用AB胶连接的看的是结结实实的,其实时间一过一周后,这种塑料的弹性就会变形,导致AB胶的外壳松动,到时候还会再送再断,建议你用不锈钢丝用粗砂纸打磨一下,让之表面粗糙,再两边脚架多搭几根三角形连接桥加固,再用AB脚固定头上的位置,效果会好很多。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有毛用,一样断

网友:
干脆剪掉弄块海绵当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