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雕PCB出现问题

楼主(2013-04-14):
花时三个月小雕做好了,初雕PCB一张,先说经过。
用proteus做电路,再用ARES  7 professional 排电路,输出位图到artcam 2008
产生矢量用轮廓加工做出刀路,3201平底尖刀

穷人没数码,用手机拍的,现实比照片清楚干净好多,很漂亮。

但出现问题了。焊盘与焊盘之间有一条很小的铜薄没清除,后在artcam中三维查看矢量线,发现焊盘与焊盘边的矢量线都相交了,中间不产生刀路。

上面的图是用10倍显微镜的头加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想问问雕刻PCB在artcam中用哪种方法做刀路不会产生这种问题。

网友:
说句题外话, 雕刻机刻的线路板再好也没腐蚀的好,感觉已经把pcb伤元气了, 当然为测试雕刻机的性能另说。 雕刻机做pcb的自动打孔机还是不错的。

楼主:
雕刻的好其实比腐蚀差不了多少,就是因为没数码相机拍不出高清图
手上刚雕的比工业化做出来的差不了多少,非常光滑细腻。

网友:
看看ac里刀具设置

楼主:
不是刀具设置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加工的问题。
用轮廓,矢量,还是别的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