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 悬停高度 一般多高 ?(如何避免地面效应)

楼主(2013-04-14):
练习 悬停高度 一般多高 ?(如何避免地面效应)

网友:
30 40 厘米

网友:
450-500超过膝盖即可,600-700超过腰

楼主:
怎么悬停呢?需要控制副翼'升降舵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悬停呢?需要控制副翼'升降舵等吗?

练习模拟器,一切心中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习模拟器,一切心中有数

我买了'模拟器的'''但是不会设定'''一起飞飞机就不受控制'''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悬停呢?需要控制副翼'升降舵等吗?

一般450油门过半就会悬停 找个无风的地方 室内最好·
油门不动 450上下浮动会很小 只要操作副翼和前后就可以·
等熟练了·可以把尾巴慢慢转过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450油门过半就会悬停 找个无风的地方 室内最好·
油门不动 450上下浮动会很小 只要操作副翼和前后就 ...

尾巴转过去点'''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450油门过半就会悬停 找个无风的地方 室内最好·
油门不动 450上下浮动会很小 只要操作副翼和前后就 ...

不好吧,新手室内练好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吧,新手室内练好危险的

没说清楚 最好有那种室内篮球场 或者刚盖好的仓库毛胚房 这种地方真的很爽 人又少 又没人打扰·····

网友:
目视高度,或稍高一点

网友:
只要看得见飞机飞行姿态,能飞多高飞多高!

网友:
新手飞过一人高 如果朝自己飞过来就好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模拟器的'''但是不会设定'''一起飞飞机就不受控制'''什么情况

你是没有在

网友:
擺脫地面效應,直升機高度需要超過1/2 主旋翼直徑。
450就是30~40釐米。。

网友:
练习模拟器练习模拟器练习模拟器

网友D:
我也只会悬停啊!我练的时候是飞机基本不离地的 有跑动的感觉就不要推油了,慢慢感觉打舵的反映 那样也不危险!希望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只会悬停啊!我练的时候是飞机基本不离地的 有跑动的感觉就不要推油了,慢慢感觉打舵的反映 那样也不危 ...

我开始以为靠近地面安全'''好'''''结果有地面效应

网友:
同新手  感觉很难保持在膝盖位置   一下就串到视线高度了    可能室外有风的缘故吧

网友:
我个人觉得,联系悬停要练两种高度,一个是在眼睛能够平时的高度,还有一个是大约10米高度。因为这两个高度的悬停控制手感会不一样,都需要适应!

网友:
狂练模拟器在不准备好配件准备修飞机

网友:
先模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