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我的 3个 电池相关问题

楼主(2013-04-14):
问题1 :1个  450 PLUS 原装电池 + 2个 格式 ,它们3个充满电都是 12.6V ,正常吗?

问题2 :电池使用最低 到 多少伏? (11.1吗?)

问题3:充电一般充多久啊?

网友A:
1:3S电池   单片充满  电压是4.20V,3片 充满 就是12.60V
2: 电池 在飞行完  测一下 3.8V左右  最好
3: 看是什么充电器   几A充,电池多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S电池   单片充满  电压是4.20V,3片 充满 就是12.60V
2: 电池 在飞行完  测一下 3.8V左右  最好
3: ...

膜拜@

2 那个商家为什么叫我玩到11。1 V就停止飞行啦

网友:
3S电池单片电压冲满是4.2伏。3个电池单片加起来是12.6伏是正常了,飞行完后,单片最好是3.85,3片11.1伏也是正常的

网友A:
3.7--3.9间 是没关系的,保存电压 最好是在3.8V。。3.7   3片的话 就是11.1V 了,低于3.7以下 电池就属于过放了,是对电池寿命大大的伤害

网友:
会出现鼓包,内阻增大

楼主:
哦,学习了

那么 低于 11.1V 飞机 ,如果继续飞行  飞机有可能掉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7--3.9间 是没关系的,保存电压 最好是在3.8V。。3.7   3片的话 就是11.1V 了,低于3.7以下 电池就属于过 ...

啊!!!我还傻乎乎的把【报-警-灯】设置成了3.5V,好几次过放,接收机电压低,失控撞车!潜水不仔细损失RMB啊~
怪不得之前的两块电池用的时间缩短很快,记得新买的是玩20分钟,冲过10次后就只可以玩5分钟了。
还好刚入手的几块电池还没用,现在就该3.8V!!!谢谢~

网友:
用电压报警器的话,电压可以设的稍低,因为测的是负载电压

网友:
都是学问  慢慢吸收

网友:
3片11.1伏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