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自动打孔机

楼主(2013-04-14):
最近接了个小生意,改装一台打孔机,先上几张图片吧,一直调不好,10.2钻头打的孔变成10.4-10.5的,明天来验收,不知行不行

网友:
抢个沙发坐坐。设备精度不够吧

网友:
等楼主详细讲解

网友:
详细讲解

网友:
不点孔的话,中心容易晃动啊

网友A:
必须先用中心钻或者很短的钻头打中心孔,然后才能换大钻头。要不然大钻头磨得不正、横刃过宽、横刃倾斜,都会导致钻头走偏,钻孔就比原来大了。

网友B:
那就换个小的钻头。

网友:
应该先用中心钻打孔

网友:
换个10的钻头不是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小的钻头。

正有此意,实在不行换1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先用中心钻或者很短的钻头打中心孔,然后才能换大钻头。要不然大钻头磨得不正、横刃过宽、横刃倾斜,都 ...

仪表车打孔一般都不打的,钻头原因也有,磨的好就准

网友:
不打中心孔的话,上来进给要很慢,刚开始进快了,钻头很容易偏,钻孔就大了。最好是先挨个打上中心孔,然后再深钻,无非是多装夹一次,关键是上来把钻头引正了。

网友:
一是钻头没磨好,二是中心不对,三是主轴跳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