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银色 如何连接手机app

楼主(2013-04-14):
从魔友那660收了个95新狗3
不会连接 手机 求指导
发点照片

网友:
手机下个 GOPRO APP 然后相机开WIFI 手机进入 密码是 Goprohero 完事
   还有安卓的图象传输有点 ``问题。。。。哎``

网友:
1、打开狗3的无线(开启后侧面灯会一直闪蓝)
2、再打开手机无线设置,wifi会自动搜索附近的wifi,如果已经打开了狗3的wifi,手机wifi里面会显示狗3wifi的名字(具体是什么名字忘了)。连接此wifi,会让你输入密码,密码像一个座机电话号码一样是6开头的,具体多少忘了,你可以上某宝,找个卖家问问。
3、打开下好的手机APP,等一会会自动出现图像。手机里能控制所有在狗3上能调的功能。
大概步骤就是这样,因为有很久没玩了。

网友:
蛋疼的wifi还是少用的好,小心变死狗

网友:
密码不一定的

网友:
我得密码是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