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耶~~我的OS GT15HZ汽油发动机也拉缸了.......

楼主(2013-04-14):
昨天飞了还好好的,今天去飞小半箱油航线,中途突然熄火,得亏哥们我还练过熄火降落,平安降落...

赶紧用启动器拨了拨,缸压无力,有异响,靠,果然拉缸了~~

回家拆开一看,哎....》《、!@#¥!@@#¥@#%…….......

问了下高安,配件和91差不多,一个环大概100,一个活塞大概400,一个缸套大概500~~

看了下,缸套,貌似有细微的拉痕,反正也不指望暴力3D,应该还可以继续用用吧....

楼主:
去Helifreak上看了下,上面几个用GT15的也陆续拉缸...

网友A:
为什么不上:“双向遥控”,可以 遥测温度 啊

温度超过预先设定的120度,就有报警啊(+震动)

汽油机 润滑油 还是多配点的好,1:25很合适咯。

网友:
这个……有点影响啦……

网友:
哇咔咔...很惨啊

网友:
上面的是开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上:“双向遥控”,可以 遥测温度 啊,

温度超过预先设定的120度,就有报警啊(+震动 ...

我有14SG,FUTABA那个温度探头要390,太坑爹了~~

GT15说明书上温度是13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14SG,FUTABA那个温度探头要390,太坑爹了~~

GT15说明书上温度是130度~

390 元,真黑心。其实 温度传感器 是最便宜的。

只要你的“双向”系统构架 已经具备了。。自己 DIY

一个温度传感器,其实很容易——你看看 华科尔 的温度
传感器——就一个插头、2根线+一个热电阻=10元足够。

由于温度传感器并非与热体接触很好,所以报警温度需要
提前10度左右,120度给出报警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0 元,真黑心。其实 温度传感器 是最便宜的。

只要你的“双向”系统构架 已经具备了。。 ...

原理是很简单,我自己也可以做,但是双向传感器必须接最新的SBUS2接口,最关键的是SBUS2接口的具体发送时序不知道,没法做~

网友:
那 意思是 390元 包含“双向控制盒”

就是 相当于 华科尔 CTL-01-D好办。

或者说:“传感器”要自带时序接口

网友:
机油少了吧

网友B:
汽油机相对甲醇机还难伺候,主要还是温度太高,玩小松260那会机油比例都是按1:20弄的,机油越顶级越好,感觉威爽的全合成比710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相对甲醇机还难伺候,主要还是温度太高,玩小松260那会机油比例都是按1:20弄的,机油越顶级越好,感觉 ...

是的,之前磨合都是20:1,虽然说明书上都是写的25:1,那天搔了下,改成了25:1,然后收了点油针,结果悲剧了。。
用的是85一瓶的Motul的710,后又血本买了瓶安索的ATP,185一瓶。。还没用就拉缸了。。

不过还好,昨天给os日本发了个mail问能不能帮忙修,今天就回复了让寄回去检查,希望能帮忙换个三件套,哈哈。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惨,缸套的镀层都脱落了吧?

网友:
润滑不足。。。。 不是机油配比不足 就是假机油

网友:
我的也在担心中。我的用普通2T机油飞了15箱油了,活塞侧面有略微发黑;清理了积碳,总体情况还比较乐观。
从LZ的缸体变色来看,不是机油质量问题,混合比问题也不大,一般是收油针后贫油导致过热涨缸的。
我发现GT15HZ的化油器太敏感,有时候稍微一点杂质堵在滤网上都会导致轻微贫油。所以,尽可能保证富油为重吧。

网友:
汽油机干净

网友:
真是太贫油了

网友:
LZ修复了没?修复后告诉一下配件、费用情况吧,我的也准备更换一下活塞环了,有一侧已经磨的比较厉害了。

网友:
什么情况啊···找到拉缸的原因没有啊

网友:
一看就是贫油高温。你要榨干发动机的功率发动机就会榨干你的口袋!

网友:
一个 缸套 :凭什么 要 500元 呢 ??

自己拿 黄铜管 DIY 一个,不也照样飞。

700级别 没有“四桨十字盘”(500级的 有)。
俺就自己 DIY 一个,也总共才 45元 人民币。

(45元 人民币,就彻底 实现 700级别 4桨 系统)

楼主:
LS的老兄,咱要有那套设备也不至于啊~~

最新进展,OS问我要了10000日元的维修和快递费用,今天给我发EMS了~~

网友:
缸套用黄铜管?

网友:
缺乏润滑

网友:
我掌握的情况看OS GT 15HZ的活塞和活塞环是有质量问题的。从几个模友的照片看,似乎不是润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发现我的活塞已经有裂痕出现。已经相当危险了

楼主:
更新下状况~~

我的GT15已经返厂寄回来了,可惜被海关扣了,OS快递单上填的是“样品”,EMS则规定“样品”的快递必须由具备进出口资质的外贸公司来签收,私人不能.....打听了下代理的费用,杂七杂八算下来要7-800了,还要走各种流程,TMD顿时火大啊,一气之下让EMS退回日本,让OS再用Fedex重发过来,好在退回费用是免费的.....

再来说说费用:
     EMS从上海发到日本,航空件,总共大概270左右,连包装重1.4kg左右,蛮快的,第三天就到OS了;
     OS方面则问我收取了10000日元(RMB约600出头)的打折维修费用(含返程EMS费用),总共更换了7个零件:活塞、活塞环、活塞连杆、缸套、曲轴、轴承和一个垫圈,感觉价格还是挺优惠的,毕竟EMS从日本寄回上海应该也不便宜;

再来说说坑爹的事情:
      这个我发动机关注了2年,一上市便当了小白鼠,没有调试教程可以参考,看了国外Helifreak直机论坛,也就寥寥2-3个人发帖试用,目前去看,这几个人的GT15也陆续拉缸...
      OS发现GT15频繁拉缸后,网站上才又补充发了个调试指南,相比原来的说明书,加入了重要的一跳,就是高速油针最多只能收不超过30度的限制,以避免贫油超转过热拉缸;
      前两天OS又给出了调试视频,TMD,早点看到这些调试资料,估计也不会拉缸了....

最后恭喜十米步我后程,终于也返厂了......

网友:
先安抚一下吧。LZ真是到位。
我的发动机将于明天通过顺丰寄出。我的不是拉缸,而是活塞根部断裂一块,其中一侧缺失大约0.5*1CM。这个碎片通过吸气管道吸入燃烧室,破碎成很多粉末状的碎屑,粘敷在缸盖和火花塞上。在OS未确认收费情况前,暂不做任何评论。
LZ提到样品导致的麻烦很有价值,我会事项向OS说明这个问题。多谢啦!
希望你尽快收到吧。

网友C(2013-05-15):
楼主收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收到了吗?

没呢,ems退回因为是免费,所以走的海运,今天才退回到日本。。。。。。飘了一个多礼拜了,哎~~~

网友:
既然不能写样品,那这次OS应该写什么货物性质?
我的应该已经到日本了。所以等修复以后,我是否应该提醒OS发货时注意到这点比较好。

网友C:
汇报一下我的维修情况.
已经修复,今天EMS寄回给我了。除了缸盖,包括CDI全部给我换新了,几乎是一台新的发动机。免费保修,零件费和返程EMS邮寄费全免。
我在跟OS沟通时提供了照片,把使用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我依据缸体完好、活塞壁完好的情况告知对方没有贫油、过热,是活塞环断裂导致的缸体破裂,并提出保修的请求。对方接受了我的申诉。看来OS还是很认真地对待每一台返修的发动机的。
所以建议大家前期沟通时一定要找出对自己有利的理由、并主张自己的要求。对你的发动机是免费保修还是付费修理是有帮助的。

网友:
看来是質量问题不是机油的问题

网友C:
OS推荐了以下三种机油,并建议比例1:25、不要依据厂家的建议混合比。
Zenoah Genuine FC Class
Klotz ModeLube®
AMSOIL Sab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推荐了以下三种机油,并建议比例1:25、不要依据厂家的建议混合比。
Zenoah Genuine FC Class
Klotz Mod ...

兄弟运气好,沟通也细致~

我寄送过去的时候忘记把油针恢复回去了,被OS发现是贫油,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运气好,沟通也细致~

哦,现在安装好了吧?
我是5-25日收到的,EMS直接送货到家里的,没有收关税什么的。我现在将风扇加大了,使用了铝合金螺旋状的风扇。还没试机。等试机正常了我拍照片供参考一下。

网友(2013-08-30):
os 发动机也能返厂吗,大 陆购买的可以么

网友(2014-07-01):
亚拓700N用甲醇机还是用汽油机好?

网友:
估计是玩的太暴力了

网友:
xixil a 啊啊啊啊

网友D:
不知道你们这些迷信OS的人,我要怎么说你们,如果OS好好做汽油机像甲醇机一样,也就算了,像这样一个直接将甲醇机改造成为所谓的一款汽油发动机,你们也相信?从科学的原理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你们这些不懂科学迷恋OS的人啊,继续买OS的汽油发动机吧,你们将面临的是不断的拉缸、断连杆......
甲醇机和汽油发动机是不同的,绝对不能够按照甲醇机的方式来制作汽油发动机,也绝对不能够将一个甲醇机简简单单的改制成为一个所谓的汽油发动机,这都是自欺欺人,也是在忽悠你们。你们还当这样的发动机是个宝。
唉!

网友:
你们为什么要返厂维修呀?运费都划不来。淘宝买几个配件自己装上不就是了。

网友(2014-12-26):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磨合都是20:1,虽然说明书上都是写的25:1,那天搔了下,改成了25:1,然后收了点油针,结果 ...

安索的超级坑爹。。。。小引擎千万千万别用安索。谁用谁知道。。。麻痹,同样的配比,同样的汽油,同样的飞行和调试。用安索温度可以上升到180度,摩特只会到顶多150度。

网友(2015-05-06):
引用 网友C:
汇报一下我的维修情况.
已经修复,今天EMS寄回给我了。除了缸盖,包括CDI全部给我换新了,几乎是一台新的 ...

我的OS GT15HZ 也拉缸了,不是很严重,本想自己换个活塞就行了,可在卸曲轴后面的螺丝时,螺丝断了,我也想返厂一起修,怎么联系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2024-03-20):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们这些迷信OS的人,我要怎么说你们,如果OS好好做汽油机像甲醇机一样,也就算了,像这样一个直接将 ...

我不迷恋OS哈,我做的实验原来十年前都有人做过了,不过我不是买GT15HZ,而是直接将OS 91MAX SX直接换个G5的火头不用CDI直接吃汽油了,启动和甲醇一模一样而且还更容易启动,盆烟也跟甲醇一模一样喷着浓浓的白烟,就是机油比夸张了点1:6到1:10左右,没有特别准确的去调,就是感觉喷烟+温度+力度三个参数去观察

我是在泰世T10发动机的飞行实践中得到了启发,这台发动机200度都没拉缸,得益于机油比,烧汽油没任何问题调试非常简单,就是力度小一点,但烧甲醇调机就麻烦多了,我调了半天高速都是贫油,有次好不容易调好了才飞一个起落离合器底座的螺丝就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