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飞控Arkbrid比较A3pro有哪些优点

楼主(2013-04-14):
从功能上来说Arkbird肯定要好,但是单从平衡仪的方面讲,a3pro的功能是否和arkbird类似?
初学者是否可以用a3pro来飞

网友A:
两者功能上,有重大区别 哦。。
A3 PRO 只是一个‘增稳’陀螺仪而已。
飞机仍然极有可能坠毁。。。

ArkBird_Tiny 是一个 自稳定 飞控 。
调试良好:飞机无坠毁可能。(正常条件)

网友:
A3 PRO 不是飞控!!!!!!!!!!!!!!!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者功能上,有重大区别 哦。。
A3 PRO 只是一个‘增稳’陀螺仪而已。
飞机仍然极有可能坠毁。 ...

您好,请问我的PROA3飞控在切换锁定模式后舵面怎么会自动变化,而且老是修正到平飞姿态,保持不了垂直的姿态,求帮助。。。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我的PROA3飞控在切换锁定模式后舵面怎么会自动变化,而且老是修正到平飞姿态,保持不了垂直的姿 ...

"锁定模式":有点象 飞控 。。
你的意思是 "锁定模式" 无法“吊机”??

——或许 "锁定模式":本身就是无法吊机 ——

网友C:
陀螺仪(陀螺增稳):输出舵量 = 手动舵量 + 陀螺增稳舵量(在动起来瞬间给一个反方向舵量,尽量保持上一个姿态)

飞控(姿态系统):输出舵量 = 摇杆解析成锁定角度,0-100%舵量对应0-45度锁定角度,PID控制输出(摇杆回中飞机平飞,打舵时飞机以锁定倾角转弯)。

网友:
数学差的人会不会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陀螺增稳):输出舵量 = 手动舵量 + 陀螺增稳舵量(在动起来瞬间给一个反方向舵量,尽量保持上一个 ...

哥们儿,能不能帮忙调调A3PRO的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定模式":有点象 飞控 。。
你的意思是 "锁定模式" 无法“吊机”??

哥们儿,我看过视频,好像可以飞吊机。

网友(2014-02-08):
我也刚买了,都还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