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我的550E DFC

楼主(2013-04-14):
昨日俺的550E 新春版套机 装机及调校完成首飞中,当悬停半空中突然像熄火降落没有动力降落在地,幸好练习了熄火降落的!以为电池没冲满,用测试电显查看电池3.97伏,3GX3.0正常调试,90A电调没动过直接默认上机!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网友A:
电池插头是否虚焊

网友B:
是不是电调保护了

网友:
我飞450切换到3D时也会碰到这事,后来换了个电机就好了,可能电调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插头是否虚焊

电池插头绝对没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调保护了

凤凰90电调怎么解保护?

网友:
不懂 进来学习咯

网友:
大飞机,有这事很危险呀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
油门行程设置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把电调保护取消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