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锁尾问题!打舵时十字盘会倾斜

楼主(2013-04-14):
我的450换了KST215
舵机
之后重新设置了一下飞机,结果现在打方向舵的时候副翼也跟着动了,而且3GX的GOV灯一直在闪烁,锁尾也不是很牢了,总有点向坐的小飘移,请问各位是怎么一回事呢??能不能帮帮小弟~~谢谢啦!就因为这个惨炸两次了。。身边没有玩模型的朋友,也没有老鸟带。。只能求职各位了~谢谢啦!控是XG8,我该检查哪些页面呢?

网友A:
貌似是遥控器设置了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遥控器设置了混控
XG8的混控在哪里检查啊??我都是0%啊

网友B:
我也是3GX才换了215斜盘,遥控器是XG7。
没有遇到楼主说的问题啊
3GX本来斜盘混控就不能取消的,要选成120度斜盘

网友B:
还有,LZ。换了舵机,设置了舵机中联点,要重新设置3GX的升降和副翼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