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高手们都帮忙一下,即将崩溃!

楼主(2013-04-14):
今天设置MB,进入G选项斜盘
舵机
中立点设定,在依次通过尾舵选择3个斜盘舵机均逐个进行舵机中立点调整后,再打尾舵,指示灯号熄灭,进入了G选项初始状态,但是3个舵机臂并不是我调整之后的位置,请问是调整完第三个舵机后,直接进入H项呢,还是设置完后再打舵至等号熄灭,再进入H项呢??这点始终觉得有问题,不知道各位高手们如何调整,恳请赐教!感谢感谢!

网友A:
调整笫三个舵后直接进入H项

网友B:
调整后直接进入下一项···

网友C:
调水平后直接按按键进入H灯号 这样才会保存设置

网友D:
水平以后按设置键

楼主:
OK 感谢楼上的各位兄弟们,感谢感谢

网友E:
哪个。。。
MB说明书上有写啊
灭灯时始终是初始位置,便于机械调整
调整后直接进入下一项即可

网友F:
智商 拙计

网友G:
切换 保存

网友H(2013-10-10):
楼主看说明书不仔细

网友H:
三个舵机调好不要打舵直接下一步

网友I:
多来此学习,准入MB.

网友J:
直接进入H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