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的感度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3-04-14):
我的400mm四轴,用单naza没装GPS,现在感度是170 170 140 170,姿态感度调到了220 220,目前飞行平稳没有震荡
看了一下naza的手册的感度参考值,发现这机子感度比推荐值要高,但从来没出现感度过高的那种高频震荡……
请教各位前辈,
1、感度高会有什么副作用么?
2、我现在应该继续调高感度,到出现震荡然后再减少10%~20%吗?
3、在没gps的情况下,调高哪个感度能最大限度抑制定高悬停状态的水平飘逸呢?
坛子里有没400mm轴距的姿态感度超过200的?万望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没gps情况我的姿态也很稳定,等你装了之后就知道稳步稳了,

网友B:
感度过高,飞行器会太灵,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震荡,感度过低,飞行器会很飘移,不好控制,基本飞行稳定,感度就不需要再调了.不装GPS,飞行器很难悬停住的,必须不停的修正.特别是有风情况下.

网友C(2013-06-12):
猛打舵看飞机回正抖不抖,不抖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