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赛转弯求解(1.4m)

楼主(2013-04-14):
有时大风转弯会发生翼尖失速,可以加涡流发生器吗(翼刀)

网友:
我的已加,低速侧风转弯效果明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474

网友A:
楼主你太。。。大赛转弯会失速?大风天你转弯要补油门的啊  顺风转为逆风  速度小了什么飞机不失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太。。。大赛转弯会失速?大风天你转弯要补油门的啊  顺风转为逆风  速度小了什么飞机不失速啊

1米4的赛,失速来的比较突然,当然我说的是大侧风,一般的飞机从正常转弯飞行到舵面开始迟钝到最后失效翼尖失速,有一个明显的过渡,这个机感觉来的比较突然,说失速就失速了。虽说也好救,稍微俯冲一点点马上就又可以控制了,不过一开始不熟悉的时候,还是被吓唬了一下。另外,就是遇到对流的时候比较不稳定。加翼刀并不能改变失速速度,更不可能让飞机不失速,但可以延迟气流整体分离,让失速来的稍微缓一下,让过渡更明显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太。。。大赛转弯会失速?大风天你转弯要补油门的啊  顺风转为逆风  速度小了什么飞机不失速啊

飞机失速不失速是看空速的,顺风转逆风还真不如逆风转顺风容易失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米4的赛,失速来的比较突然,当然我说的是大侧风,一般的飞机从正常转弯飞行到舵面开始迟钝到最后失效翼 ...

你指翼刀就是翼尖小翼吧? 翼尖流过空气会产生涡流 所以一般翼尖的升力比较小 翼尖小翼可以使上下气流流过机翼较为顺畅 涡流变小 升力得到一定的提升 从来使整个机翼升力更均匀 从而提高失速速度 不容易失速 但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大侧风天气的话 翼尖小翼用在航模上 效果不明显的 甚至可以说没有 只有通过增大动力来提升速度 使飞机不容易进入失速的状态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米4的赛,失速来的比较突然,当然我说的是大侧风,一般的飞机从正常转弯飞行到舵面开始迟钝到最后失效翼 ...

加大油门立马就有舵效了撒,一般大侧风转弯预计到有失速的危险就会用方向舵补一下

网友:
加大油门立马就有舵效了撒,一般大侧风转弯预计到有失速的危险就会用方向舵补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飞机失速不失速是看空速的,顺风转逆风还真不如逆风转顺风容易失速……

真飞机当然不仅仅看空速 也要看仰角 大于一定的仰角 机翼的升力大幅度减小  航模和真机还是有区别的 很多时候就是航模速度不够了 进入所谓的失速 但是航模的这种失速很容易改出  真飞机就别想了 毕竟是泡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翼刀就是翼尖小翼吧? 翼尖流过空气会产生涡流 所以一般翼尖的升力比较小 翼尖小翼可以使上下气流流过 ...

不,翼刀是类似于米格-15机翼上表面凸起的刀装物。翼梢小翼除非面积极大,而且最好是上下小翼,但即便如此,在赛斯纳这样的极慢速机,恐怕效果不会太明显。双水獭就是典型的平直上单翼带翼刀设计。不过由于它是双发,翼刀位置大约在机翼外1/4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飞机当然不仅仅看空速 也要看仰角 大于一定的仰角 机翼的升力大幅度减小  航模和真机还是有区别的 很多 ...

赛侧风拐弯失速一般都不是大迎角,新手起飞失速大都是迎角过大拉起过急。

1米4的赛是我新手入门后几个月跟随我时间最长的一架飞机,被我戏称为侧风练习机。的确,失速这种事情也就只存在于刚刚入手的时候,等习惯了带油门降落,这种事情也基本不会发生了,翼刀的作用也只剩下帮助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大油门立马就有舵效了撒,一般大侧风转弯预计到有失速的危险就会用方向舵补一下

是要用方向舵补一下,飞了几次发现顺风拐侧顺风的话,有时会明显掉尾,需要补一下方向舵拐弯会顺一些。

网友:
来看高手讲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太。。。大赛转弯会失速?大风天你转弯要补油门的啊  顺风转为逆风  速度小了什么飞机不失速啊

用的全油门,转弯后想回正狂打副翼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全油门,转弯后想回正狂打副翼没反应

这就没理由了。。。。。。难道动力太弱?

楼主:
2216kv1000   1147浆ps:4级风

网友E:
像大塞斯纳飞机,本来飞行就比较悠闲,在空中有一些意外的惊险才巴适,建议不要改,改了也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没理由了。。。。。。难道动力太弱?
塞斯纳就是这个特点,和动力无关。4级风飞1米4塞斯纳请用方向舵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