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共用3s电池 影响会很大么?

楼主(2013-04-14):
图传
共用3s
电池
影响会很大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影响的,不过,装备和布线也很重要的。
我就是把发射器的线 焊在了四轴的电源上 一起供电

网友B:
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换小厮前一直是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