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水冷主轴都快蒙了!!!

楼主(2013-04-14):
自己玩玩没赚钱,想找个便宜的主轴。初步选定800w,主要是直径。
上X宝了看便宜的有580元。

经过跟客服聊天。得知X盛的65mm主轴800w根本就没有3轴承。只有2轴承和4轴承。
而他自己也有卖3轴承的主轴但是就贵多了。网上也能搜到3轴承的水冷主轴!其中一店铺给出型号

GDZ65-800

现在我就蒙了,这个型号到底有多少个轴承啊。
有没有人可以推荐个链接啊。PM。

你们用800w的哪里买的啊?要是上K的就不用说了。我穷人一个。预算不多!

网友A:
经过实际使用,几百元的800W都差不多,没有能看出来的明显差别,除了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实际使用,几百元的800W都差不多,没有能看出来的明显差别,除了长度

推荐个链接

楼主:
对啊!请推荐商家啊!

网友:
我买的1.5kw的,反正价格一样, 运转声音还不错,刚开始发来的声音很吵,找卖家换一个就不吵了....据说四轴承,我也不太相信,将就用了

网友A:
同问,想买x盛风冷主轴,能推荐商家最好了.

网友A:
我是买的最便宜的2轴承的,有铣钢铣铝视频    铣铝很轻松

网友:
买个1.5的比较合适

网友:
我的2.2买来也就1K出头点!现在还在用!

网友:
还是用水冷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买的最便宜的2轴承的,有铣钢铣铝视频 铣铝很轻松

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估计都差不多。选便宜的。

网友:
真不知道还有假三轴承?我的也是水冷,但是1500w的,说是三轴承的啊,当时没有想这么多。

网友:
我现在用的有一个风冷的主轴, 感觉不错,精度挺好的, 噪音也不是很大.

网友:
我用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冷主轴. 噪音不是很大, 还能接受, 内孔精度比较好 刀具装上去跳动不大. 刀不眼看不是晃的.

另外, 有个2.2KW的水冷主轴, 这个比较抓狂, 螺母换了NN个, 夹头也换了NN个, 可是装刀上去,那刀尖就是晃的,  搞NNN次,终于去碰到一次不晃的,我都怕装刀了,装好不敢动. 在那个800W的风冷主轴上,装上去就稳当的刀, 装到这个水冷的2.2KW主轴主, 就晃得不得了,便宜的,贵的夹头,螺母,换过NN次, 都搞抓狂了,就是没用.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便宜没好货?还是夹头和螺母便宜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意思是便宜没好货?还是夹头和螺母便宜的不行?

我觉得是这个 2.2KW的主轴质量不行.